自行车前刹刹车线走减震器外侧好,还是走减震器内侧好?

楼主(2025-05-23):
走内侧,刹车线可能会碰到挡水板,导致挡水板与轮子摩擦
摩擦噪音听着不舒服,而且可能把挡水板磨破

刹车线走外侧,是否可能勾到东西?

各位前刹刹车线怎么走线的?从减震器内侧走,还是外侧走?前刹刹车线怎么走线比较好?

网友:
我的是外面

网友:
从后面走就可以

网友:
那就内置外置混合痔

网友:
没有扎带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有,就绑多几根。

网友:
可以适当位置扎带扎上。

网友:
尽量走外面,绕个圈,不要绑死,因为减震是上下动作的,绑太牢固,没有弯折的余地,长时间刹车线就断球了。

网友:
哪边好走走哪边!!!

网友:
尽量走外面

网友A:
不建议走外侧玩意刮蹭,后侧也好,考虑动作余量前内侧布线容易。

网友:
走侧面弯曲度最小。

网友B:
我的是从前面走内侧。

网友C:
您这个是碟刹,感觉还是走外面好一些,避免与被辐条挂到异物吧
不过可能是各有利弊吧

网友:
刹车拆了,用脚刹     脚刹刹不住了大不了脸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从前面走内侧。

你的车子连个挡水板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是碟刹,感觉还是走外面好一些,避免与被辐条挂到异物吧
不过可能是各有利弊吧 ...

边上有个固定套环,不会碰到辐条,但是会碰到挡水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走外侧玩意刮蹭,后侧也好,考虑动作余量前内侧布线容易。

内侧会碰到挡水板,然后挡水板碰到轮子,骑行会有异响,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