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苹果A1314蓝牙键盘有人修理过吗

楼主(2025-05-23):
这种大概是干电池漏液引起的,

正面。

后面。

用尽方法也是打不开电池盖。

猜测应该是里面的电池漏液了。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氧化还原的好方法恢复过来呀

这是型号。

可能用的是两节AA干电池

网友A:
苹果的东西几乎不可维修,修好了也难用。

网友B:
拆开,清洗,晾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清洗,晾干

有没有中和溶解电池漏液的配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东西几乎不可维修,修好了也难用。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苹果设备的硬盘扩容到1T等可能就是留给大家diy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中和溶解电池漏液的配方啊?

成分主要是氯化锌以及水解的次氯酸和铜反应的混合物,清水洗完吹干或者晒干看看,洗板水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苹果设备的硬盘扩容到1T等可能就是留给大家diy的。 ...

哪天发个补丁检测非原装硬盘。

网友C:
漏到出来,比我那台严重点。我的也打不开,中间携开内部就是电路板,看看有没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到出来,比我那台严重点。我的也打不开,中间携开内部就是电路板,看看有没腐蚀。 ...

这灰色的塑料里面就是电路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灰色的塑料里面就是电路板吗?

就是塑料那块用卡扣,携开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塑料那块用卡扣,携开就看到了。

因为腐蚀,已经粘在一起了。撬不开。拆电池的那个帽也被腐蚀了拧不开了。用一元的硬币也拧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腐蚀,已经粘在一起了。撬不开。拆电池的那个帽也被腐蚀了拧不开了。用一元的硬币也拧不开。 ...

老坛有拆机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76389
另一拆机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488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