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一个可爱的某熊手持剃毛器需要倒置才能工作原来是细节引起的

楼主(2025-05-23):
朋友的一台某熊剃毛器,现在的问题很尴尬,开机后需要倒置剃毛器才能正常工作,而谁会倒着剃毛啊?那天去她家玩,知道我爱折腾,就翻出来让我帮忙看看。
半球圆形的剃毛器,外观乖巧可爱。

铭牌,贴纸,因为是弧度的球面,所以贴的。。很不专业。

圆形的按键微动按钮,按一下触发工作。

反过来一面,则是剃毛面,这个光泽度,貌似没用多久就故障了。

忙猜刀头貌似也是一边用一边研磨的那种?

旋开后就可以见到内部了,总共4+2=6个螺丝。

卸下外圈四个螺丝后,就掉出内部的配件了,这是一个压片,旋开外罩后就不触发这个压片,同时电机也不通电转动,怕误伤设计的。

打开的上盖,触发开关的。

电路板,芯片边上的蛇形走位。。是pbc保险么。。

电池,两颗串联。

具体故障位置就是固定弹片的塑件老化崩掉了,导致弹片不归位。

本想简单了事,但是要固定弹片还是得拆电路板,就拆下拍个电池细节。

原弹片是塑件被烙铁烫化后固定在模具上,好在边上有个小坑,稍微移位点能对应上弹片的孔洞。

考虑找个合适的螺丝固定弹片。

触点稍微移位不影响正常使用就行了。

恢复原样,掉落下来的卡子刚好卡在自己的槽里。

外壳压住塑件后触发电路板工作。

否则的话就怕换刀片误触发启动,导致伤人事件。

那么问题来了。弹片那样固定,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总之,蛋壳样的剃毛器外观有些可爱。

全文完,谢谢欣赏。

网友A:
那天去她家玩,知道我爱折腾,我猜那天是5月20日

网友:
这么可爱的剃毛器,一定是女性朋友的,对,就是女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天去她家玩,知道我爱折腾,我猜那天是5月20日

你真是个大聪明

网友:
我猜原来的固定方式应该是塑料柱定位,另一个孔螺丝固定,后来发觉塑料柱熔压后也不是不能用,所以就省了一颗螺丝

网友:
人艰很有经验哟

网友:
还是插电的比较好用,充电的很容易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天去她家玩,知道我爱折腾,我猜那天是5月20日

大聪明,图片手机拍的,你看是不是刚好距离今天一个月?

网友:
好可爱的剃毛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聪明,图片手机拍的,你看是不是刚好距离今天一个月?

那就是4.23了,就是——誓爱三,公开扬言爱小三

网友:
看标题进来的,是我想多了,我还想着是。。
不用猜了,大概是跌落摔掉的。

网友:
应该理解为质量问题!解决的很不错的呢!

网友:
女朋友用的?

网友:
她 有,又没有出境

网友:
倒立剃毛不正好满足某些特定条件吗?楼主你多事了

网友:
额,这个形状

网友:
镍氢电池,顺便改锂电池,加充电保护板,重量轻性能好,没记忆效应。

网友:
去毛球机,去除衣物上的毛球的,说成剃毛器容易想歪啊

网友:
你这标题取得~~~我还以为是剃毛器,进来一看,原来是剃毛器。

网友:
关键词是:她。这叫 剪毛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