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利浦s5080剃须刀

楼主(2025-05-23):
拆解飞利浦s5080剃须刀

这个头贴面部更好些

螺丝

充电灯

头部可以取下来

这样设计挺好的

拆下可以泡在水里洗

开后盖

里面还有防水塑料盖

1036AA芯片

2节镍氢电池 GS Yuasa

刚充满电,电压有点足

这个剃须刀设计的不错

楼下拆刀头

楼主:
单层刀片

刀片距离不是均匀分布

这个刀片刀网耐用

有一个突出

上面那个突出对准这个凹就装进去了

网友:
电路为何设计得这么复杂?

网友A:
电池竟然不是飞利浦5000系列御用九夷

网友:
做工的确很好

网友B:
一个剃须刀的电路设计这么复杂,传说中的装A与C中间的那个啥?

网友C:
好像和我用的那个一模一样,楼主拆都拆了,不改个锂电和Type-C口充电?

网友:
飞利浦的剃须刀和理发器确实不错。

网友:
我的是S5082,S5000系列基本都一样的电路板。

网友:
电池好拆不好装,恢复原样太难

网友:
好复杂的电路板

网友:
剃须刀绝对是真货

网友:
这款应该是荷兰原产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实现可水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占个楼,留着发发刀片细节

发不发没所谓,5000系列是低端用的是单层刀片,9000系列才是高端用双层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竟然不是飞利浦5000系列御用九夷

飞利浦5000系列御用九夷,科普下。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剃须刀的电路设计这么复杂,传说中的装A与C中间的那个啥?

不明白,高手来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和我用的那个一模一样,楼主拆都拆了,不改个锂电和Type-C口充电? ...

等电池坏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