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提供一个思路,让操作666起来

楼主:
现在买的不少设备(非便携等小设备)是数控的,例如温度加减、音量加减,一般是两个按键,用起来感觉不方便。

有这种感觉的,可以自己diy换成旋转编码器,用起来666

谢谢。

网友A:
旋转按钮体积太大,蓝牙小音箱两个小按键精致, 难道搞个大鼻子旋转钮?

网友:
各有各的用途,都用一个模式肯定不行。

网友:
旋转编码器成本高,搞两个轻触开关要便宜很多。

网友B:
旋转按钮容易坏,其实做成智能的触摸式的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按钮容易坏,其实做成智能的触摸式的最方便

触摸更不靠谱,也无法直接改

编码器并不是都有按钮,而且改两键的,不需要带按键

核心是将按键改为旋转,如果还是按键,那就没必要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按钮体积太大,蓝牙小音箱两个小按键精致, 难道搞个大鼻子旋转钮?

蓝牙音箱并不需要频繁调整音量,所以没必要改旋转方式的,当然,如果蓝牙音箱音量是旋转的,那肯定更好

网友:
自己做不了,赞美技术

网友:
成本增加100倍

网友:
手感当当然好成本是个问题,软件处理还要会编程。

网友:
拆一个鼠标的光栅传感器 做编码器,几乎可以无限寿命

楼主:
楼上的,更改肯定用机械编码器三,我还去编程,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更改肯定用机械编码器三,我还去编程,疯了

光栅编码器  跟机械的一样的 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栅编码器  跟机械的一样的 编程

机械的不用编程序,就一个旋转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械的不用编程序,就一个旋转开关

那就是编码开关,一个档位对应一个值,,正常所说编码器 是 发脉冲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编码开关,一个档位对应一个值,,正常所说编码器 是 发脉冲信号的 ...

就是叫编码器,它本身也是产生脉冲信号

只是有源和无源之分,机械式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源的,简单说,里面就是机械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摸更不靠谱,也无法直接改

编码器并不是都有按钮,而且改两键的,不需要带按键

在精神上支持你,你慢慢钻研吧!祝心想事成!

网友D:
旋钮,似乎是“落后”的模拟,但手感、位置等等,是“先进”的按钮不能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旋钮,似乎是“落后”的模拟,但手感、位置等等,是“先进”的按钮不能比的 ...

而按钮,小甚至“无”体积空间占用等,又是旋钮不能比的

二者能否得兼?

网友:
用编码开关,要使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