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灯是多大电压

楼主(2025-05-23):
这个灯是多少伏?我连了一节电池,不亮

网友:
有可能是4.5V的。

网友:
三节1.5V的纽扣电池可以带起来

网友:
有黑点,都烧了

网友:
灯珠都烧了,多少电压都不亮的

网友:
测一测吧,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
电压测不准,容易烧了

网友:
灯珠黑了,烧了,多少V都没用

网友:
这个电路的背面应该还有集成块才对哦。你不多照照一张片大家看一下。按理说应该是1.5V的供电。我手上有一个类似的小彩灯。它电路里用的是一颗1.2V的镍氢充电电池,利用太阳能充电,但是一般LED灯是3.3V的启动电压,说明背面的集成电路里面有升压电路。当然,个人想法。

网友:
只要中间有黑点的灯珠,就必然烧了,肯定不亮,

至于电压,烧了的这灯珠和后国灯条都是三伏,

网友:
是指那个灯串吗?那个是3V的,孩子们的玩具,3节1.5V的小纽扣电池串联,算上电池内阻,差不多3V多一点。用电池测试要做好限流,不然一下子就烧了

网友:
灯珠已经击穿了。。。烧坏了。

网友:
烧了任何电压都点不亮

网友:
从低电压向高电压试,哪个电压能点亮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