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我这个新车买来的时候后备箱有3个拖车钩 是不是给多了

楼主:
我这个新车买来的时候后备箱有3个拖车钩  是不是给多了

网友:
多没关系,绝对不能少,前后左右各装一个

网友:
这个是防止别人车上没有,然后你有就可以了!

网友:
看样子是给多了。你赚了,哈哈

网友A:
3个拖车钩,一前一后各一个,备用一个

网友:
不是标配3个吗?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呢,自己可以看车的使用介绍

网友:
新车重,怕拖车钩吃不消,多备几个

网友:
都没留意过,也没用过

网友:
假一赔二,三个都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个拖车钩,一前一后各一个,备用一个

不一定,有时候前面是两个, 后面是一个。。

由于后围没有防撞梁要插过缓冲层,所以后钩长。

前防撞梁是塑料的,拖车钩只能拧在支臂上,所以是两个。。

网友:
说明你车容易抛锚,只给一个勾子根本不够用。。。。

网友:
顶配是这样的,配3个。
低配车才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