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TM1629显示程序

楼主(2025-05-23):
使用的STM32单片机,
//头文件内容
#ifndef __TM1629D_H__

#include "stm32f1xx_hal_gpio.h"
#include "gpio.h"

__inline void delayus(uint32_t us)
{
        uint32_t i = 10;
        while(us--) {
                i=10;
                while(i--);
        }
}

__inline void tm1629_dio_0()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PIN11, 0); delayus(1); }
__inline void tm1629_dio_1()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PIN11, 1); delayus(1); }
__inline void tm1629_clk_0()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PIN12, 0); delayus(1); }
__inline void tm1629_clk_1()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PIN12, 1); delayus(1); }
__inline void tm1629_stb_0()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PIN13, 0); delayus(1); }
__inline void tm1629_stb_1()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PIN13, 1); delayus(1); }

#endif

//C源代码内容
#include "tm1629.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const uint8_t DT[] = { //显示的数字编码
//[0], [1], [2], [3], [4], [5], [6], [7], [8], [9], [A],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40
};

//写入一个字节
void tm1629_write_byte(uint8_t dat)
{
        int i;
        for (i=0; i<8; i++)
        {
                tm1629_clk_0();
                if (dat & 0x01) {
                        tm1629_dio_1();
                } else {
                        tm1629_dio_0();
                }
                tm1629_clk_1();
                dat >>= 1;
        }
}

//设定LED数码管的显示亮度
//libht: 0~7 //亮度取值范围
void tm1629_light(uint8_t level)
{
        if (level > 7)
                level = 7;
        tm1629_stb_0();
        tm1629_write_byte(0x88 + level);
        tm1629_stb_1();
}

//在指定的数码管上写入数据,8个数码管映射为映射为0~7
//addr:0~7
void tm1629_display(uint8_t addr, uint8_t dat, uint8_t dot)
{
        tm1629_stb_0();
        tm1629_write_byte(0x44);
        tm1629_stb_1();
        tm1629_stb_0();
        tm1629_write_byte(0xC0 | (addr*2));
        if (dot) {
                tm1629_write_byte(DT[dat] | 0x80); //display decimal point
        } else {
                tm1629_write_byte(DT[dat]);
        }
        tm1629_stb_1();
}

//连续写8个数码管
void tm1629_write_8byte(uint8_t *dats)
{
        for (int i=0; i<8; i++) {
                tm1629_display(i, *dats++, 0);
        }
}

楼主:
//应用
uint8_t ledbuf[8]={0,0,0,0,0,0,0,1};
voie main(void)
{
//init code
//...

tm1629_light(0); //Set LEDs lightness
tm1629_write_8byte(ledbuf); //default display value: 00000001
//前两个数码管改为1.2
tm1629_display(0, 1, 1);
tm1629_display(1, 2, 0);
//end init.
while(1){;}

}

楼主:
//用法
uint8_t ledbuf[8]={0,0,0,0,0,0,0,1}; //显示缓存
void main(void)
{
    //init...
    tm1629_light(0); //Set LEDs lightness
    tm1629_write_8byte(ledbuf); //default display value: 00000001
    //...
    //修改前两位为1.2
    tm1629_display(0, 1, 1); //第一个数码管显示为1,显示小数点
    tm1629_display(1, 2, 0); //第二个数码管显示为2
    //
    while(1) {
    }
}

网友A:
正在研究TM1639,正好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研究TM1639,正好学习学习。

看数据手册TM1639和TM1629貌似是一样的架构,只是砍掉了SEG5~SEG8引脚
可以用下面的代码试试,没有硬件测试,盲写的,

//在指定的数码管上写入数据,8个数码管映射为映射为0~7
//addr:0~7
void tm1639_display(uint8_t addr, uint8_t dat, uint8_t dot)
{
    tm1639_stb_0();
    tm1639_write_byte(0x44);
    tm1639_stb_1();
    tm1639_stb_0();
    tm1639_write_byte(0xC0 | (addr*2));
        //low 4bit at the first byte
        tm1639_write_byte(DT[dat]);
        //high 4bit at the second byte
    if (dot) { //display decimal point
        tm1639_write_byte((DT[dat] | 0x80)>>4);
    } else {
        tm1639_write_byte(DT[dat]>>4);
    }
    tm1639_stb_1();
}

主要是修改上面两个函数,其他函数可以只改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