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TM1652显示程序

楼主(2025-05-23):
因为TM1652是单数据线接口,对时序要求比较严,需要针对应用的硬件作精确延时,除此之外跟其他TM驱动芯片没有区别,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IN_SDA    = P3^3;
sbit PIN_UP                = P5^4;
sbit PIN_DOWN        = P5^5;
sbit PIN_START        = P3^2;
sbit PIN_UVLED        = P3^1;

#define KEY_UP         0xA0
#define KEY_DOWN       0xA1
#define KEY_START      0xA2
#define KEY_ADJUST           0xA3

#define STATUS_IDLE           0 //空闲
#define STATUS_RUNNING 1 //运行
#define STATUS_ADJUST  2 //调节

const unsigned char DT[]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40
};

unsigned char status = 0; //状态
unsigned char worktime = 6; //工作时长1~99

unsigned short cnt250ms, cnt500ms, cnt1s;
bit flag1ms, flag250ms, flag500ms, flag1s;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flag1ms = 1;
        if (++cnt250ms >= 250) { cnt250ms=0; flag250ms=1; }
        if (++cnt500ms >= 500) { cnt500ms=0; flag500ms=1; }
        if (++cnt1s   >= 1000) { cnt1s = 0;  flag1s = 1;  }
}

void delay_52us(void)
{
        unsigned i = 200;
        while(i--) {
                _nop_();
        }
}

void tm1652_start(void)
{
        PIN_SDA = 0;
        delay_52us();
}

void tm1652_stop(void)
{
        PIN_SDA = 1;
        delay_52us();
}

void tm1652_wr_8bits(unsigned char ch)
{
        char i, cnt=0;
        tm1652_start();
        for (i=0; i<8; i++)
        {
                if (ch & 0x01) {
                        PIN_SDA = 1;
                        cnt += 1;
                } else {
                        PIN_SDA = 0;
                }
                delay_52us();
                ch >>= 1;
        }
        PIN_SDA = (bit)(cnt%1);
        delay_52us();
        tm1652_stop();
}

void tm1652_wr_cmd(unsigned char cmd)        //0xFE
{
        tm1652_wr_8bits(0x18); //控制
        tm1652_wr_8bits(cmd);
}

void tm1652_wr_data(unsigned char h, unsigned char l)
{
        tm1652_wr_8bits(0x08); //地址GR1
        tm1652_wr_8bits(DT[h]);
        tm1652_wr_8bits(DT[l]);
}

void display_worktime(void)
{
        char h = worktime/10;
        char l = worktime%10;
        tm1652_wr_data(h, l);
        tm1652_wr_cmd(0xFE);
}

#define KEYDLY        3000
unsigned char keytmp=0, keybak=0;
unsigned short keycnt=0;
unsigned char keyget(void)
{
        //PIN_UP = 1;
        //PIN_DOWN = 1;
        //PIN_START = 1;
        //_nop_();

        if (PIN_START && PIN_UP && PIN_DOWN) {
                keytmp = 0;
                keybak = 0;
                keycnt = 0;
                return 0xFF;
        }

        if (!PIN_START) {
                keytmp = KEY_START;
        } else if (!PIN_UP) {
                keytmp = KEY_UP;
        } else if (!PIN_DOWN) {
                keytmp = KEY_DOWN;
        }

        if (keybak == keytmp)
        {
                if (keycnt < KEYDLY) {
                        if (keycnt == 10) { //short press
                                keycnt++;
                                return keytmp;
                        } else if (keycnt==(KEYDLY-1)) { //long press
                                keycnt = KEYDLY;
                                if (keytmp == KEY_UP)
                                        return KEY_ADJUST;
                        }
                        keycnt++;
                }
        } else {
                keybak = keytmp;
        }
        return 0xFF;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0xFF;

        P3M0 = 0x0;     //设置P3.0~P3.7为双向模式
    P3M1 = 0x0;
        P5M0 = 0x0;     //设置P5.0~P5.7为双向模式
    P5M1 = 0x0;

        TMOD = 0x00;
        TL0  = 0x66;  //65535-11.0592M/12/1000 (1ms)
        TH0  = 0xFC;
        TR0  = 1;     //启动定时器
        ET0  = 1;     //使能定时器中断
        EA   = 1;

        status = STATUS_IDLE;
        worktime = 6;
        PIN_UVLED = 0;
        display_worktime();

        while(1)
        {
                if (flag1ms) {
                        flag1ms = 0;
                        key = keyget();
                        if (key == 0xFF) continue;
                        if (status == STATUS_IDLE) {
                                if (key == KEY_START) {
                                        status = STATUS_RUNNING;
                                        PIN_UVLED = 1;
                                } else if (key == KEY_ADJUST) {
                                        status = STATUS_ADJUST;
                                }
                        } else if (status == STATUS_RUNNING) {
                                if (flag1s) {
                                        flag1s = 0;
                                        if (worktime > 0) {
                                                worktime -= 1;
                                                //display update
                                                display_worktime();
                                        }
                                        if (worktime == 0) {
                                                status = STATUS_IDLE;
                                                PIN_UVLED = 0;
                                        }
                                }
                        } else if (status == STATUS_ADJUST) {
                                if (key == KEY_UP) {
                                        if (worktime < 99) worktime++;
                                        display_worktime();
                                } else if (key == KEY_DOWN) {
                                        if (worktime > 0) worktime--;
                                        display_worktime();
                                } else if (key == KEY_START) { //退出调节
                                        status = STATUS_IDLE;
                                }
                        }
                }
        }
}

楼主:
//TM1651, 类I2C接口, 其实跟I2C区别很大,
sbit DIO    = P1^0;
sbit CLK    = P1^1;

const unsigned char DT[]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40
};

void i2c_start()
{
        CLK = 1;
        DIO = 1;
        delay_us(2);
        DIO = 0;
}

void i2c_stop()
{
        CLK = 1;
        DIO = 0;
        delay_us(2);
        DIO = 1;
}

void i2c_ack(void)
{
        CLK = 0;
        delay_us(5);
        while(DIO);
        CLK = 1;
        delay_us(2);
        CLK = 0;
}

void i2c_write(uint8_t ch)
{
        char i;
        for (i=0; i<8; i++)
        {
                CLK = 0;
                if (ch & 0x01) {
                        DIO = 1;
                } else {
                        DIO = 0;
                }
                delay_us(3);
                ch >>= 1;
                CLK = 1;
                delay_us(3);
        }

        i2c_ack();
}

//设定LED数码管的显示亮度
//level: 0~7 //亮度取值范围
void tm1651_light(uint8_t level)
{
        if (level > 7)
                level = 7;
        i2c_start();
        i2c_write(0x88 + level);
        i2c_stop();
}

//在指定的数码管上写入数据, 4个数码管映射为0~3
//addr: 0~3
void tm1651_display(uint8_t addr, uint8_t dat)
{
        i2c_start();
        i2c_write(0x44); //固定地址
        i2c_stop();

        i2c_start();
        i2c_write(0xC0 | addr);
        i2c_write(DT[dat]);
        i2c_stop();
}

void tm1651_display2(uint8_t addr, uint8_t *dat)
{
    i2c_start();
    i2c_write(0x44); //地址自增
    i2c_stop();

    i2c_start();
    i2c_write(0xC0 | addr); //写入的首地址
    i2c_write(DT[*dat++]);
    i2c_write(DT[*dat++]);
    i2c_write(DT[*dat++]);
    i2c_write(DT[*dat]);
    i2c_stop();

    tm1651_light(7); //也可注释掉,仅在开机初始化代码中调用
}

网友A:
TM1652就是uart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1652就是uart口吧

是的,1652可用串口TX脚驱动,但有时需要用串口,模拟串口才有了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