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CR-ST1镊子电桥拆机改造及校准方法

楼主(2025-05-23):
拆机图片,及校准方法

网友:
就是这样简单的。

网友A:
把镊子换成了线笔??还没有原本的方便

网友B:
校准是不是得有标准件,那不同档位是不是对应的标准件不一样

网友:
为什么要做成镊子样式?感觉用起来有点别扭

网友C:
把镊子改成了表笔,会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
国产的arm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镊子改成了表笔,会不会影响精度?

校准后,精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是不是得有标准件,那不同档位是不是对应的标准件不一样

校准,有短路校准,1欧,10欧,100欧,1k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镊子换成了线笔??还没有原本的方便

换成表笔,在线测量电容方便,特别是做了防水胶的板子

网友:
校准得有标准件

网友:
谢谢分享~里面的做工还可以

网友D:
镊子换成表笔,真会玩!支持。

网友E:
这么小的锂电池,容量太小续航能力不强呀

网友:
换成表笔更实用,虽然影响审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镊子换成表笔,真会玩!支持。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锂电池,容量太小续航能力不强呀

嗯,回来搞个外挂电池

网友:
这个样搞就感觉多此一举了,本来单手操作的,跟你搞得不方便使用了。

网友:
保留,然后兼得就好了

网友(2025-09-22):
大佬,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位置的电阻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