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电源DC输出会有噪声,有的电源DC输出只有纹波而没有噪声

楼主(2025-05-23):
为什么有的电源DC输出会有噪声,有的电源DC输出只有纹波而没有噪声,带这疑问来讨教一下论坛前辈。

自从买了一个示波器就啥都想测一下,特别是这些年玩玩手上累计下来的一些手机充电器和一些DC5V 12V等开关电源。 想看看输出的纹波
质量有坏。以前自认为纹波才是考验一个电源输出的品质如何。 但是最近测下来发现,电源输出不仅仅只有纹波,有的电源还带有噪声。
我在输出外面加了固态电容和MLCC都不能有效的去除这些噪音。这种噪声是如何产生呢, 这些输出的噪声对供电设备影响大吗? 如果有
影响该如何才能去除或者减小这些噪声呢?

还有有些电源的待机纹波反而会比负载时的纹波要高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下面我放2组不同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噪声测试图片

第一组:无噪声待机和无噪声负载时的情况

第二组:有噪声待机和有噪声负载时的情况

网友A:
声音是怎么产生的

回看初中物理,写的很清楚,来源于震动

所以开关电源都有噪音,无非是可闻和不可闻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是怎么产生的

回看初中物理,写的很清楚,来源于震动

我知道呀。但是有些开关电源噪声特别严重,有些示波器上几乎看不到

网友:
应该还是质量的区别

网友:
     感觉铁氧体在临近饱和区域工作时磁致伸缩陡然增大,说白了就是磁芯相对于当前电路来说用的小了,捉襟见肘了

网友:
噪声很正常,跟电源和测量线路都有关系,不需要怎么去管它,因为纹波低的电源,噪声和毛刺都不会太离谱,一般测试纹波最好分级测试,空载25%负载,50%负载和100%负载

网友:
可能是电感没有点胶吧。

网友:
噪声基本上是谐波,没有噪声的电源应该是加了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