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10元包邮的闪创电子S5手持风扇,并测一下每一档的电流

楼主(2025-05-23):
风扇全貌

参数

先拆后面两颗螺丝

撬开黑色面板

拆上面的两颗螺丝

内部结构

电路板

1档电流

2档电流

3档电流

4档电流

还有5档,因为万能表的量程不够,量不到。有个奇怪的问题,用数字万用表量,风扇开不了。

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A:
是无刷电机吗?有没有链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无刷电机吗?有没有链接呢

闲鱼买的,就一个。

网友B:
(用数字万用表量,风扇开不了。)数字表测电流 那个红表笔要换插口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无刷电机吗?有没有链接呢

有刷的,金蛋那里几块钱一个
但不建议买
一是有刷,二是风力也不是很大,
三是电量显示不准

网友:
最近老是推荐这款数显。

网友:
是有刷的,,,电机坏了换电机也方便,,,谢谢分享

网友:
这电池容量太小了,换大容量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数字万用表量,风扇开不了。)数字表测电流 那个红表笔要换插口才行的 ...

要么插孔没插对,要么保险烧了

网友:
有点粗糙了

网友:
楼主要把测的电流写出来。这机械表的电流还 得看指针,不习惯

网友:
看来没有空间加大电池。

网友:
换大的电池

网友:
这个小表有年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无刷电机吗?有没有链接呢

我买过一个志高同款是有刷电机,拼夕有改过航模无刷,推力大了网罩后仰是问题,

网友:
是不三相电机没意思

网友:
小风扇价格不 贵,气温高了就能用上

楼主:
拆开顺便测了原机的电池只有900毫安多点,索性把以前旧电动车上的拆机电池换上,照理正常使用的话续航能达到9个小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