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判断电池保护板是否正常?

楼主(2025-05-23):
飞科理发器显示电量不足,长时间充电仍然是如此,但是能用。拆开是两节1.2伏镍氢电池,总电压2.88伏。应该是满电吧。是不是保护板坏了?只有万用表,如何判断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只是充电指示坏了?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网友:
镍氢电池的有保护板?有电量指示灯?

网友:
镍氢镍镉无需保护板,不像锂电池,过充过放对电池都有不可逆损害。

网友:
电量显示不准了

网友:
电池内阻大了,充电检测不正常

网友:
电池的寿命到了

网友:
锂电池才有保护板,镍氢哪来的保护板

楼主:
哈哈露怯了,我是一点不懂,以为那个电路板就是保护板。现在毛病是长时间充电总是充不满,总是红灯(以前充满是蓝灯)。测量电池2.88伏,续航还可以,不像是电池没电。所以想象是保护板的问题。

楼主:
不行就网上买电池换上试试

网友:
哪来的保护板,我的也是飞科剃须刀用了七八年了,电池老化了换了一对新电池就好了,电池容量大还比新的经用

网友:
菲克的烂电池,估计采购的小舅子是这么说的:把你们的等外品套上我提供的电池包皮

网友:
换上新电池试试。

网友:
可能电池报废了!!!

网友:
镍氢镍镉只有使用次数。到了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