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iFIX』永速X8直流无刷风扇增加TYPE-C供电口

楼主(2025-05-23):
    风扇原供电接口是DC 12V圆口,为了方便出门露营携带使用,增加一个TYPE-C供电口适配性更广,因为这个无刷风扇很省电,我内置了一块DC-DC 升压板,当然也可以把升压板换成QC诱骗板,配合快充头或者QC充电宝诱骗出12V。
    安装很简单,只需要一个TYPE-C贴片母口,在原供电口塑料外壳上往上切除2毫米左右,挖出TYPE-C母座位置,母座刚好能卡在外壳2层塑料加强筋中间,相当稳固,不用任何胶水固定,多次连续插拔充电口实测相当牢固。

全文完~

如果帖子对你有帮助,请帮忙M币加起来,感谢!

网友:
开口非常漂亮

网友:
主要是这个位置设计得挺好,不然想改还要麻烦一些...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网友:
给我也整一个

楼主:
我认识你,你是村长!

网友:
typec母座有带线模块,咯种打孔安装特别好

就像这样,改好的很合适

网友A:
这位置也是绝配,刚好卡在白色塑料前后,开头我还以为会拔出来,后面仔细一看真是绝了,前后都有档着,这构思惊奇呀,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置也是绝配,刚好卡在白色塑料前后,开头我还以为会拔出来,后面仔细一看真是绝了,前后都有档着,这构 ...

是的,这个位置精妙在刚好适合这个母座的4个接地金属固定脚,整个母座卡在上下2层加强筋中间,不会有任何松动,并且原有的DC口外壳也是压紧在这个母座上

网友:
改C口用着方 便,工作台面收拾的真干净

网友:
这个改动很有级别!干净,利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位置精妙在刚好适合这个母座的4个接地金属固定脚,整个母座卡在上下2层加强筋中间,不会有任何 ...

顺便说一句,你的维修桌上缺一台查资料的电脑,若能加台音箱,听听音乐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
在这个位置加装很巧妙

网友:
改得挺好的。

网友:
改的有创意

网友:
嗯嗯。老板,看到这个设计立马就抄了。

网友:
5V升压上去,不能用高档位吧,不然没几个供电源能抗住的

网友:
改得非常漂亮

网友:
这个地方加c口,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