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江湖救急,HM-11蓝牙模块,发送AT+BAUD7后就AT不了

楼主(2025-05-23):
买了一块HM-11蓝牙模块,设置波特率时发送AT+BAUD7后就AT不了了,这模块设置波特率与资料中的对不上,
比如设置AT+BAUD1 ,返回的是:OK+SetBaud:1200,这个返回却是OK+Set:1
资料中设置波特率如下
例子:
发送:AT+BAUD1 返回:OK+SetBaud:1200
发送:AT+BAUD2 返回:OK+SetBaud:2400
1---------1200
2---------2400
3---------4800
4---------9600
5---------19200
6---------38400
7---------57600
8---------115200
9---------230400
A---------460800
B---------921600
C---------1382400

实际设置是
1---------4800
2---------38400
3---------57600
4---------115200
5---------4800
6---------2400
7---------未知

由于我要设置成19200,就安顺序从AT+BAUD1逐个试,试到AT+BAUD7后就再也AT不了,
也不知道波特率设成了多少,可能是高于115200了,
按照资料中说是不建议用在超过 115200 的波特率,信号的干扰会使系统不稳定。
设置 超过 115200 后用电脑无法使用,
要用单片机编程于高于 115200 才能使用 此波特率和重新发 AT 命令设低波特率。

不用单片机能不能解决,把波特率设置低于115200,求大佬们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莫非又是软件缺陷?
不小心把大夏的蓝牙模块BT36玩半异常了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831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又是软件缺陷?
不小心把大夏的蓝牙模块BT36玩半异常了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 ...

你那个情况跟我差不多,你最后也没有解决吗

网友:
用@试试,哈哈哈

网友B:
上电有没有打印什么信息,有打印的话,一个一个波特率测试,或者上逻辑分析仪测量出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有没有打印什么信息,有打印的话,一个一个波特率测试,或者上逻辑分析仪测量出波特率 ...

上电没有任何打印信息
波特率挨个测了好几遍,连接蓝牙会有乱码

网友C:
Scope of para1:0 ~ 8. The parameters corresponding lists as below:

0 -------- 9600

1 -------- 19200

2 -------- 38400

3 -------- 57600

4 -------- 115200

5 -------- 4800

6 -------- 2400

7 -------- 1200

8 -------- 230400

Default: 0(9600)
试试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情况跟我差不多,你最后也没有解决吗

没办法解决,反正 蓝牙通讯正常,现在将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ope of para1:0 ~ 8. The parameters corresponding lists as below:

0 -------- 9600

也许要这样

楼主:
刚才也查到了,但是不知道“待机状态下长按PIO0”怎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mage.lceda.cn/attachments/2019/8/kOh5otulDob99B0kGYpv4Gwll1cxGfK2VR3qBYNs.pdf

我从商家提供的地址下载的资料是2014年的只有35页,你这个资料是2017年的有57页,你提供的资料才是对的,太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也查到了,但是不知道“待机状态下长按PIO0”怎样操作

上电后,不做任何操作,等一会把16脚对地短接,看灯有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也查到了,但是不知道“待机状态下长按PIO0”怎样操作

楼主:
这个意思是11脚接地就能重置?
我试了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意思是11脚接地就能重置?
我试了不行

16脚,systemkey

网友:
线路图中有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后,不做任何操作,等一会把16脚对地短接,看灯有没有变化

太感谢朋友你了,已经恢复出厂了,可以AT了。我买的这个模块没有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朋友你了,已经恢复出厂了,可以AT了。我买的这个模块没有灯

我也尝试恢复出厂设置,但就是仍然不正常

网友:
很好很好,我也学到了。加入淘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