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b7000和t8000胶水有什么区别?粘手机后盖应该用哪种胶水?

楼主(2025-05-23):
各位用过t8000胶水么,这胶水的强度是不是比b7000更大一些

粘后盖用哪种胶水比较好呢?

网友A:
T8000整体偏胶质,拉起来会拉丝,高温或者变形的东西粘了容易脱离

B-7000偏硬,适合变形媒介粘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000整体偏胶质,拉起来会拉丝,高温或者变形的东西粘了容易脱离

B-7000偏硬,适合变形媒介粘合 ...

后盖用哪种胶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盖用哪种胶比较好?

用T8000,屏幕用B7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8000,屏幕用B7000

后盖也可以用b7000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盖也可以用b7000么?

可以,就是以后拆开会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就是以后拆开会麻烦点

t8000比较容易拆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t8000比较容易拆开么?

对,跟普通双面胶一样,但是比双面胶好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跟普通双面胶一样,但是比双面胶好清理

b7000更像502么?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不过一般都是黑色的,T8000是白的多点,我也见过黑色的不知道是不是B7000冒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不过一般都是黑色的,T8000是白的多点,我也见过黑色的不知道是不是B7000冒充的 ...

我的b7000怎么是透明的

我的t8000是淡黄色

网友:
这种大管的B7000可能不正宗,之前我买手机后盖送的小包装的B7000胶水用着比较好,后来看到有大管的就买了,发现差别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b7000怎么是透明的

我的t8000是淡黄色

可能材料不一样?我拿到的都是黑色的B7000

网友:
我还真用过t8000,粘手机屏幕,稳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