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快速修复LED灯条照明故障的简单方法

楼主(2025-05-23):
家中客厅一LED三色吸顶灯突然熄灭并出现频闪故障,拆开灯罩发现里面有两组led智能分段驱动器[模式(24~36)x2w] 和32wx2灯条 [每组有DMLC-C51 / (暖光8w+白光8w)x4条灯条构成],其中一组频闪另一组不亮。首先关闭灯开关,并将两led驱动器的输出线的3P插头对调,打开灯开关后发现一组led灯能正常点亮。欣喜之余继续用替换法来找出是哪一个DMLC-C51 / (8w+8w)灯条故障,结合每个驱动器输出 DC 180~60V,适用于(24~36)x2w的参数要求,于是利用正常一组的驱动器和3个灯条(每组4个灯条),逐个与故障组的每个灯条连接后,打开灯开关测试查看是否能够点亮,最后找出其中2个灯条不亮有问题。于是拆下故障组led驱动器和灯条进行检查,发现驱动器中的滤波电容已鼓包见图1,遂用同规格电容替换,连接正常组的3个灯条能够点亮,说明电容鼓包容量下降造成电压下降不稳使灯不断频闪。然后对有问题的2条灯条上的led贴片外观逐个查看,分别发现有一白光和暖光贴片上有黑点,遂用刀片使劲将两贴片膜刮去,为可靠连接采用焊锡将贴片两极连接见图2(有的介绍用胶带粘贴小块锡纸来连接贴片两极),然后用上述方法的驱动器和灯条逐个连接故障灯条,通电测试均点不亮,而采用网友介绍的用万用表电阻档或二极管档来测试贴片的阻值和微亮方法均无效(大小电阻档的电阻值均显示无穷大和贴片也不微亮)。遂在上述类似方法加电的情况下(采用24w即两个正常灯条加一故障灯条状态),用带绝缘皮的短导线,逐个对故障灯条上的贴片两极逐个短接测试,当短接到一坏贴片时3个灯条LED灯亮,采用此法又分别发现两故障灯条上各有一坏贴片(均为原坏白光贴片和暖光贴片的相邻贴片),这次用刀片轻轻刮去坏贴片膜过程中,发现膜下面有一层薄薄的铝箔层座可保留见图3,且用刀片轻轻延展压平后,用万用表测试贴片两极正好是连通的,同样方法处理坏贴片后,然后将两故障灯条与一正常灯条连接上驱动器见图4,加电开关分别测试白光、暖光和日光三种模式灯光均恢复正常(见图5,6,7)!经验提示:一是无动手能力的勿用此法,尤其是220伏带电测试时注意安全防止触电。二是注意查看驱动器铭牌上的输出参数和适用范围。三是在剥离贴片膜时,最好是轻轻用力慢刮,尽量保留和利用原有贴片的薄铝箔片,轻轻延展并压。

平来连接此贴片两极。此是个人修复LED灯的过程和心得,不当之处请指正。

网友:
我之前修女租客的卫生间灯频闪故障: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4238-1-1.html

网友:
楼主既然花这么多心思,但修复方法欠妥,短路只是坚决暂时问题,还是要换灯珠或者换灯板才行

网友A:
这种是高压LED,一般6V以上,普通的万用表电压低了,就检测不出。
换贴片,如果没有加热台,又没有贴片换的话,直接短接两端,或者用斜口钳贴平一夹,led贴片上面的一层胶就掉了,正好漏出下面的金属部分,短接或加接LED灯珠都非常方便

网友:
现在家用LED灯做的很先进了,两组一样的结构的LED驱动可以做到三线自动双色温自动切换,白-暖黄-白+暖黄-白循环,不需要额外的切换控制芯片

还有双线双色温结构,可以通过驱动控制mos管实现两线的正负极交换

网友B:
我只会测完那个灯珠坏了,直接除掉,再上一坨锡

网友:
为嘛要拆灯珠呢,铜丝焊两极妥活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会测完那个灯珠坏了,直接除掉,再上一坨锡

和我一样的操作方法,赞一个。假如LED灯再坏,灯板扔了!!把电源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高压LED,一般6V以上,普通的万用表电压低了,就检测不出。
换贴片,如果没有加热台,又没有贴片换的 ...

第一次应急修理没有经验,估计刮掉闹笑话了,还是您的方法好,谢谢你的鼓励和指教!

网友:
这样短接灯珠,用不长久,可以适当降低驱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