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内存条装到hp5200打印机,另外添加内存

楼主(2025-05-23):
这个打印机用的内存不能用装笔记本的内存吗?也就是把笔记本的内存装到打印机上。本质上都是DDR内存呀

网友:
没这么玩过  关键是有作用吗

网友:
嚯,这老古董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只要是能插上去,,基本都能正常使用,,我的打 印机很早就通过这种扩展内存方式,,

一般情况下打印机扩展内存很少用得到,,,带复 印功能的有时就会有用,,扫描存储的数据会更多,就是说一次性复印多份的页数据会增大

网友:
好像要注意是8位还是16位内存颗粒,看颗粒第2脚还是第几脚有没有走线就能确定,以前换过路由器内存,手上还有几个内存条

网友:
5楼说的很完美

网友A:
基本不能,如果没有网络模块的话加不加内存无所谓,都是一点点一点从USB口传输过去,网络打印时由于打印机基本都是10M网卡,如果单页资料比较大无法一次缓存就会造成打印失败,所以需要额外内存来缓存!

网友:
没这样搞过,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专用的内存扩展模块,跟桌面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不一定 可以用啊

毕竟定制开发的软件   不一定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能,如果没有网络模块的话加不加内存无所谓,都是一点点一点从USB口传输过去,网络打印时由于打印机 ...

原来如此

网友:
老的大型东芝的复制机是带一块40G的硬盘,所以有打印复制的信息都保存在硬盘上。

网友:
只要引脚定义对的上,那就能够用。

网友:
没想到打印机还能扩展内存

网友:
这打印机有些年头了,尝试下

网友:
插口对的就可以试试

网友:
感觉用处不大,有内存也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