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后备电源给我的监控和宽带光猫使用

楼主(2025-05-23):
想做个后备电源给我的监控,宽带光猫,路由器(由一只台式机电源输出的12V 集中供电,总共4A不到的耗电量)。想找锂电池做个后备,24小时的容量。大家推荐一下吧,某宝上 的砖块电池,好多都说是动力锂,我这个电流好像还用不到动力电池。。。迷糊中。。。

网友:
搞成品350W的UPS不好?才200出头!能接NAS

网友A:
12*5*24,需要电池有1440w的电量
用8块磷酸铁锂电池,一节标称值3.2v,充满电压3.6v,8个串联25.6v-28.8v,一个6-10A 的dc-dc降压板降低到12v,1440w电量差不多需要8个60A的磷酸铁锂电池,搞个配套的10A充电器,电池搞8串的保护板和均衡板,电流规格10A的(一般号称20A)就可以了.
加起来好一点的七八百块,
500-1000块钱

网友:
你监控电源怎么解决,一个头就是15W四个就是60W,加上录像机30W就是90W,一天差不多2度电,差不多要一组4850电池,这可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24,需要电池有1440w的电量
用8块磷酸铁锂电池,一节标称值3.2v,充满电压3.6v,8个串联25.6v-28.8v, ...

为啥要8串 呢?

网友B:
没用的,还不如搞个随身WIFI,因为全部停电时候小区光端机没有电啊,一样不能上网,自己家停电,合闸或者去掉短路负荷就好了。一个随身WIFI全部后备方案,平时出门带着走

网友A:
一开始我是想3串联,升压到12,这功率就需要好像160A的电池3个,搞4个又不上不下,然后就24的比较标准点,充电器,保护板,降压板都比较好搞,再上就48v规格,16个电池30a的,电池数量多了平衡麻烦点,

网友:
有监控啊,功率大,你得用UPS...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网友:
其实花这么多如果为了只是偶尔停电可以用下,完全不划算,

网友C:
找材料做个太阳能的

网友:
3楼的方案我也这样思考过,只是还没动手去做。
如果用电池组直供这些设备的话,就怕有些设备不能很好地适应电池组特有的电压变化范围。比如四串铁锂,从满电到亏电保护的电压范围是14.6-10.4V左右,机械硬盘可能就适应不了这样的电压范围,所以最好是中间再接一个DC-DC转换稳压模块以保护这样的设备。但DC-DC模块一般又需要有一定的压差,所以3楼考量用8串铁锂就显得比较合理。至于容量,有钱就搞大的;想相对省钱的话,弄些二手铁锂(如铁塔)来折腾吧。现在城市的市电一年也停不了几次电,所以二手铁锂只要还能循环个一二百次,就能在这种场合再用个十几二十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材料做个太阳能的

屋顶太阳能不用电池的基本上8年左右回本。用电池的电池几年一更换...

网友:
再加一套太阳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我是想3串联,升压到12,这功率就需要好像160A的电池3个,搞4个又不上不下,然后就24的比较标准点 ...

没有24伏,电源就是一个 台式机电源的12伏 或 5伏。电源上的其它输出电压电流都太小了,不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24伏,电源就是一个 台式机电源的12伏 或 5伏。电源上的其它输出电压电流都太小了,不考虑。 ...

电池不通过稳压转换直接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用的,还不如搞个随身WIFI,因为全部停电时候小区光端机没有电啊,一样不能上网,自己家停电,合闸或者去 ...

俺也在纳闷,楼主在停电后给光猫供电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我推荐铅酸电池,便宜、安全、好维护,12V100Ah电池,把集中供电电源调到13.8V并联浮充,电池端再加个欠压保护就行了。
电池电压在10.8V至13.8V之间,不需要加DC-DV

网友:
买一个明纬DRC-40A电源,这个是2个输出,一个接电池,一个接负载就是光猫,电池那边选择电动车电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也在纳闷,楼主在停电后给光猫供电还有什么意义。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家小区里,只要光猫有电,家里就有网,哪怕是整个小区都停电了。我家小区一共5800多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通过稳压转换直接供电?

用维修电源试过光猫,电压调低到9伏多10伏不到,光猫还能正常工作。没试过调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