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超mini金属线锯

楼主(2025-05-25):
设计是给鱼杆改装活动导管碳环用的,
结构简单明了:
不锈钢板切割成C字形打两个螺丝孔
我看单手C型握持的方式看起来很是有趣,
就买一个看看

今天收到

外轮廓长85mm宽50mm厚1.7mm
开口长56mm深36mm
材质无磁性不锈钢

重33.7g
和300/150钢锯放一起就能看出多小了

自己做点小改进:
把螺丝螺母换成不锈钢防松的

楼主:
改进方案

528更新:把新买的法兰齿面和防松尼龙圈的不锈钢螺母装上了

上锯距条时绷紧需要辅助或技巧
可惜手里没有开方孔的工具,
不然把螺丝换成方形自行车闸豆安装更方便

把自带碳钢镀锌螺丝拧下来,
想换成不锈钢的,
发现手头的不锈钢螺母没有法兰齿面
再买带

网友:
超实用的赶脚

网友A:
我觉得是玩具...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玩具...

两元的东西肯定是玩具啦
小巧可EDC。

网友B:
钓鱼佬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钓鱼佬专用?

盲生,你发现了华点

网友:
很迷你,锯割一次性筷子不错。

网友:
线锯张不紧吧?

网友C:
这个拿来锯东西,不知道是物件先断还是手指头先断?

网友D:
一边正丝,一边反丝,锯条更容易拉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边正丝,一边反丝,锯条更容易拉紧。

好建议
现在我是先上紧一边,
再用尖嘴钳张拉上另一边
如果用反丝可以自紧,就不用上弦时张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拿来锯东西,不知道是物件先断还是手指头先断?

鱼杆碳管非常非常薄,
用这个速度能接受

但要拿来锯钢筋可能和铁杵磨针差不多

网友:
这么小巧的金属线锯确实是超mini 的了。

网友:
确实狠mini,只能用来做一些小巧精致的活

网友:
提供了一个DIY的好点子。

网友:
在这里钻个孔,做个手柄更容易用力

网友:
缺个握柄吧?

楼主:
这么小真握不起来
如商品效果图用手指捏着用

网友:
感觉很容易diy的样子
不过关键是钢丝锯条哪里来的,貌似不容易手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