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电池,好像把电池下面的排线伤着了,怎么办?

楼主:
好像露出排线里面的铜膜了

这个排线是不是坏了?

怎么知道是否需要换排线?

网友:
没有断就没有问题,那个胶带贴一下

网友A:
我看没事,皮外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没事,皮外伤

黄色是不是露出铜了?

网友:
不妨贴个透明胶带保护一下。

网友B:
仔细看那莫宽是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那莫宽是一起的,

莫宽是什么?

网友:
那么宽?断句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看着是皮外伤没事

网友:
这个应该没事,拿个胶带贴一下,保证绝缘这样放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