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玩意儿谁会修?欧普浴霸触控开关照明功能失灵

楼主(2025-05-23):
除了照明功能失灵,其他几个触摸开关都能用。照明按键触摸的时候也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但是灯不会亮。换一个这个面板就能正常使用了。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应该是供电有问题,检查一下主板供电部分。

网友:
继电器都响了啊。。。要么就是继电器触点问题,要么就是这个开关的其他部分,甚至PCB都有可能

【咦。。。继电器不在这个板子上啊。。。】

网友:
继电器都响了,那问题就不在这儿了,应该在继电器下面的电路中,楼主测量照明(灯)是否有供电和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
继电器能响,那问题不是很大,估计是继电器触头有问题

网友:
继电器在背面吗?继电器有吸合的声音,不代表继电器导通了,小米智能插座我就亲自遇到过,和你故障几乎一样,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就是不通电,后来判断是继电器接触不好,有吸合,但是电阻也很大。
建议检查继电器。

网友:
继电器响了,测试输出的火线,试电笔亮不亮啊,不亮,确认是对应继电器已经吸合了,就拆了继电器换个就是,或者查继电器供电侧火线有没有电啊

网友:
人家都说换个面板就好了

网友:
啥智能开关,,,谢谢分享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接收部分问题

网友:
面板驱动继电器的电流不够,继电器有吸合动作但吸合无力

网友:
重新换个好了。

网友:
还有点复杂

网友:
照明用的最多,继电器过劳死吧?

网友:
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就是继电器坏了。

网友:
换个面板就好了

网友:
继电器挂了?

网友:
继电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