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菜到抠脚之维修要报废的汽车中控显示屏 更换偏光膜

楼主(2025-05-23):
屏幕慢慢越来越模糊,像这样很难看。

想换个新的显示屏,又觉得可能是偏光片的问题。
能省就省,买个偏光试试。最便宜的偏光是0度跟90度的,买了个0度的。
撕开显示屏旧膜一角贴紧新买的偏光能显示但是颜色不正常,确定是偏光问题就是角度买错。
找回淘宝卖家一问三不知,比我还菜啊。
拼多多找了个卖家就非常专业。

如果屏幕这个角度容易撕裂,那么就是45度的偏光。
又花几块钱买了一张膜,货到开工。
偷懒没拆显示屏,用锋利小刀划开撕膜,边角
较难处理需要点点耐心。
撕掉偏光膜是这样的。

新买的偏光放上去正常显示,一定要注意偏光有两层保护膜,有胶的一面贴屏幕。

紧接着除残胶,刀片必须要很锋利。

用刀片只能搞到这样,这还是远远不行的

卖家建议用酒精擦,酒精太难除了试了一会放弃。我用腐蚀性小的除胶剂并且用水稀释,确保提高除胶效率时不伤后面的屏。
对齐贴偏光。手残党贴几次一次比一次差,右边漏光,就这样算了有时间再换吧

网友:
这叫自己动手,节省大洋

网友A:
因为膜有粘性,一碰就会粘住,所以没经验的要用技巧,喷点水,让膜不太粘,贴上后刮出汽泡和水,这样你就贴出专业的效果

网友:
不拆机换偏光片,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膜有粘性,一碰就会粘住,所以没经验的要用技巧,喷点水,让膜不太粘,贴上后刮出汽泡和水,这样你就贴 ...

喷水不会影响黏性?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水不会影响黏性?

只是减少粘性,水分蒸发以后就恢复粘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喷水不会影响黏性?

不会,喷水主要作用是避免一粘上去就很难撕,l因为不喷水的话,你要有很好的经验,一击必中,喷了水的话,即使你经验为零,因为有水在上面,你喜欢掀起来重贴都行,你想往左推,往右推,往上推,往下推都行,膜会跟着你想要的地方走,刮平和刮汽泡也方便,因为有水,沾不紧,汽泡很容易刮出来,膜也很容易刮平,一刮里面的水就出来95%,剩下的5%水份过几天就会挥发干,水份挥发走子就会粘得和没喷水一样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喷水主要作用是避免一粘上去就很难撕,l因为不喷水的话,你要有很好的经验,一击必中,喷了水的话 ...

粘里面了还能挥发?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粘里面了还能挥发?

当然能啊,肉眼看好象贴合很紧密了,显微镜下其实坑坑洼洼,用德国或日本精密机床的标准去评价,精度简直惨不忍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喷水不会影响黏性?

一年前我买窗纸自己贴,附赠的贴膜说明要喷水再贴,最好加一壶水加入一滴洗洁精,虽然我20年才有一次贴窗纸的经验,并且效果都不太理想,但我还是,对自己很有信心不喷水也不会太差,所以第一个窗就没喷水贴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打脸打得啪啪响,哪效果简直惨不忍睹,吐血3升,第二个窗开始喷水,哪效果就跟在外面专业贴的汽车玻璃膜一样平整,汽泡一个都没留下,全都轻松刮出来,当天膜还是很容易撕下来,过了几天,膜就粘得很紧了,跟不喷水的一样紧

网友:
喷水的作用就是防止膜短时间太粘,一贴上去就改不了。喷了水,膜起皱褶也轻松刮平,膜有汽泡也轻松刮出来,而且刮的时候基本把里面95%以上的水份都刮出来了,刮完基本看不出里面还有水份,只是凭还能轻松撕起来判断里面还有少量水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年前我买窗纸自己贴,附赠的贴膜说明要喷水再贴,最好加一壶水加入一滴洗洁精,虽然我20年才有一次贴窗 ...

原来如此,长见识了...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长见识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技艺不足技巧来补,窗纸生产厂家都知道买他产品的客户都是些零经验的平头百姓,早就想好了怎么才可以零经验都贴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年前我买窗纸自己贴,附赠的贴膜说明要喷水再贴,最好加一壶水加入一滴洗洁精,虽然我20年才有一次贴窗 ...

汽车贴膜的就是喷掺了少量洗洁精的水 避免位置不正但是因为粘性太强无法调整

网友:
还可以这样,开眼了

网友:
学习了,有台车正好偏光老化了,有机会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膜有粘性,一碰就会粘住,所以没经验的要用技巧,喷点水,让膜不太粘,贴上后刮出汽泡和水,这样你就贴 ...

方法不错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度?

是的,少见的角度,还有卖家说没有这种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