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水管减压阀,有谁用过,哪种结构的好些。

楼主:
手里的这个坏了,怎么也拆不开。
上台钳,上水管钳都不行。
打算重新买个新的。

网上发现有这种薄膜结构的,不知耐用性如何?

还有我原来这种结构的。

网友:
头一次见水用减压阀

网友:
没用过主要是纯铜的就可以

网友:
买呗,坏了再说...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网友A:
有这东西,埋在墙里的水管没那么容易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东西,埋在墙里的水管没那么容易漏吗?

丈母娘家水压太大,电热水器不安装这玩意儿会溢水。超过了电热水器的最大压力。必须安装这玩意,估计是里面堵了,但是怎么也拆不开,打算重新买个。

网友:
这个一般家里好像用不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丈母娘家水压太大,电热水器不安装这玩意儿会溢水。超过了电热水器的最大压力。必须安装这玩意,估计是里 ...

也有可能是电热水器的溢水压力阀故障,压力变低了漏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丈母娘家水压太大,电热水器不安装这玩意儿会溢水。超过了电热水器的最大压力。必须安装这玩意,估计是里 ...

打了厌氧胶,烧一下丝口那就能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东西,埋在墙里的水管没那么容易漏吗?

应该是防水龙头漏...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网友:
没用过这玩意,拆开看看

网友B:
第一次见有人嫌水压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有人嫌水压高的

有,高层一楼自来水直供那种,花洒出来的水滋得有点疼

网友:
我还嫌水压低,这还有水压高的。我记得电热水器的水压应该可以承受0.75Mpa的

网友:
真羡慕啊,我家里水压小的像尿尿

网友:
一般家庭都用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有人嫌水压高的

确实有水压高的所有陶瓷龙头都漏水,只能用转杆那种老式的才闭住水。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有人嫌水压高的

我家也是水压太高,热水器滴水,马桶水箱水满不会停,以为马桶坏了,换一个阀芯,还是一样,后来才知道是水压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