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皂液器改锂电请教

楼主(2025-05-23):
如题,搞了一个皂液器,4节1.5V电池,想把它改成2节18650,因为是6V1A,所以串了三个1N4007,请问有没有类似4056的模块,可以调到6V1A输出,还能充电?

补充内容 (2025-5-26 19:55):
听了各位的建议又搞了升压模块,输出5V,但是电机不能启动。这个电机超过7V也不启动的,直接两节18650是不行的,我是串了2个二极管到7V以下才启动

补充内容 (2025-5-26 20:05):
我PDD找了一下有专门的升到6v的模块,5块多一个,还是串3个二极管算了

网友:
我认为一节18650完全可用

网友:
单节+升压模块就行,我儿子的泡泡机就是4节干电池这样改的。需要注意的是最大电流,不要超过电池过流保护值。

网友:
如果四节1.2v的镍氢充电电池能带动的话,升压到4.8v就够了。两节18650浪费。

网友:
直接用充电宝的板子就好,如果觉得5V输出不够,可以用那种有输出电压反馈的板子,并联一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A:
用5V输出的充电宝板子就行

网友:
可以实现,网店升压模块和充电模块满天飞,领优惠券下单很便宜。

网友:
5V充放电模块,同口。
插上电源就充电,拔掉电源就5V放电,用于这个应该够了。4节AA电池5v也有1.25V一节,接近电池放电极限,应该能用

网友:
网店升压模块和充电模块满天飞,领优惠券下单很便宜

网友:
看一下电路板 有可能这个板子可以在4*1.2=4.8v就能稳定工作。

网友:
改成能用就好呀!!!

网友B:
搞这么麻烦干啥?两串3.2V磷酸铁锂电池就可以。

网友:
6V设计的电器一般是有电机,正常电池1.8×4=7.2V,大胆猜测9V电池也能用,不是精密仪器没那么讲究,用2节串联来用就行了,不放心就用两节磷酸铁锂。
买倍量的套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V输出的充电宝板子就行

试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这么麻烦干啥?两串3.2V磷酸铁锂电池就可以。

这不有现成的18650嘛

网友C:
以前有个万用表电池模块,如今大概一两块钱吧,左边是4056充电,右边是可调升压输出,因是用在万用表的待机功耗应该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个万用表电池模块,如今大概一两块钱吧,左边是4056充电,右边是可调升压输出,因是用在万用表的待机 ...

谢谢老哥,就是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