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1976年的银球干电池,新疆本土的电池,半个世纪了还有电!

楼主(2025-05-23):
一个ct3交直流高斯计里面拆下来的干电池,成色很新,就是电压只有0.5v了,半个世纪了还有电,不敢相信。

网友:
金球银球,来上一把日子不愁…谢谢分享

网友:
乒乓外交时期的产物

网友:
这样的电池我们用的是新华牌,当初也不容易买得到。

网友A:
新疆电池厂生产的“银球”电池商标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在一些收藏网站上可以找到相关的收藏品,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疆电池厂生产的“银球”电池商标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在一些收藏网站上可以找到相关的收藏品,价格从几元 ...

收藏网站有哪些??

网友B:
银球竟然是乒乓球啊

网友:
这东西也能收藏?

网友:
早期干电池中含有一定量的汞,主要存在于电池正极的氧化锌中,其含量通常在0.025%到0.15%之间‌
1。虽然这个比例较小,但汞在常温下会缓慢蒸发,尤其是在高温环境下,蒸发速度会加快‌
2。汞蒸气对人体有害,长时间暴露或吸入汞蒸气可能导致汞中毒,表现为头痛、肌肉疼痛、疲劳、失眠、记忆力减退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影响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和心血管系统‌。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多年如果还有电,那将是绝杀

网友:
哇靠,居然都没漏液。牛

网友:
这是1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球竟然是乒乓球啊

乒乓外交时期

网友C:
游标卡尺直接夹电池正负极,这不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游标卡尺直接夹电池正负极,这不短路了。

塑料卡尺

网友:
绝对是古董了。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吧,爷爷把电池拆了,把里面黑黑的材料当做肥料去施肥,也不知道我们中汞毒了没有?

网友:
却对是历史的沉淀!

网友:
想起了三角四分一包的银球香烟(还要烟票)。

网友:
这么有年头的干电池居然没腐蚀,难得。这牌子的电池第一次见,以前用的多是新华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