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测试架手搓一个能够看电池电压的18650/21700充电器

楼主(2025-05-23):
看到版友做了一个能看电流的18650充电器,可惜我没有他那技术,不会弄到他那样
于是我就自己手搓组装一个能看电池电压的充电器

放上电池就能看电池电压
探针用的是一字型的款式,因为比较好接线

插上充电线仍然是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的电压

用的是IP2312的充电板,加上0.28吋的电压表
探针对应的位置分别接在充电板和电压表上

由于不是今天做的,所以就没拍到组装的过程
其实就是打孔和接线,没什么难度
只是在测试架上加了电压表和充电模块

比较可惜的是电压表精度不够,但我也没找到别的有这么小的电压表卖,所以就将就一下吧

网友A:
阔以了,我早年自己做充电器的时候还不带电压表头的呢,买的双槽充电器的壳子,自己加的三星蛋充的充电板在里面,好大一个充电器,然后电流才750mA

网友:
可以的,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阔以了,我早年自己做充电器的时候还不带电压表头的呢,买的双槽充电器的壳子,自己加的三星蛋充的充电板在 ...

我也有用成品充电器改充电板的,不过那种更简单,就换块板子 接线和打孔

网友B:
还应该加一个电流表,或者直接更换电流电压双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应该加一个电流表,或者直接更换电流电压双显示的

电流表 我没找到同款0.28吋的,
双显的有点贵和大
另外就是充电线或接头有电流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阔以了,我早年自己做充电器的时候还不带电压表头的呢,买的双槽充电器的壳子,自己加的三星蛋充的充电板在 ...

哈哈,当时买了10个蛋充,改了送人几个,目前还在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哈哈,当时买了10个蛋充,改了送人几个,目前还在用

我的那个已经收起来了,充电的活已经轮不到它了

网友D:
现在网店各种模块挺丰富,网购回来组装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网店各种模块挺丰富,网购回来组装就好。

是的,越来越多不同种类的配件,适合像我种不会自己打板 和设计的
多想想就能想出多种不同的组合方式
像这个测试架多接四根线就同时能给内阻仪用和充电了
不过我还有其他测试架就没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个已经收起来了,充电的活已经轮不到它了

纯充电池的话,现在得2A起步,不然要充很久

网友E:
还有很大空间 可以支持3214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很大空间 可以支持32140

正极可以前后移动的
其实只要槽位再开一下就可以支持很多电池
只有我基本用18650/21700所以没有开全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做得挺好的

你也可以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