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液晶电视机三无故障维修

楼主(2025-05-23):
老泰山电视机坏了,周末去混饭吃,看到小孩把收藏的大屁股电视搬出来放。一问电视机坏了,开机首先检查电源板,各路输出电压正常,电源板上电容没有明显鼓包怀孕

检查电源板各路输出电压正常,进一步检查到遥控接收小板发现锈蚀起铜绿,估计是几个小孩子玩水水溅进去锈蚀,把遥控接收板拉出来用镊子短接有关触点成功开机

节目可以增减,音量只能减小不能增加,菜单键失效。由于手上没有现成配件只能装回去暂时将就用,一个星期后网上买到配件换上恢复正常。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楼主很细心。

网友A:
指示灯在小板上吧,其实遥控器不能开机,按一下本机按键也可以开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在小板上吧,其实遥控器不能开机,按一下本机按键也可以开机的。

本机按键开不了机,用镊子短接以后可以开机。

网友B:
海信液晶电视机三无

海信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信液晶电视机三无

海信哪个型号?

海信32K300

网友:
恭喜!老泰山又有可以显摆的话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信液晶电视机三无

海信哪个型号?

楼主怀疑是泼水造成的,上面铜锈都出来了。不是哪个型号的通病

网友:
感谢支持和抬爱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机按键开不了机,用镊子短接以后可以开机。

是本机的开(关)机轻触开关坏了,按按键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