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二个废品站淘来的正激开关电源

楼主(2025-05-24):
第一个电源12V400W,双管正激,外观品相完好,却是一个坏的。

外观

内部

开关管W4E22114
原坏的开关管W4E22114用FQF11N45代换

整流管MBR30100CT

这个电源二个开关管炸,电源驱动芯片烧黑(不知型号,分析电路,用UC3845代换)电流取样电阻烧,多处线路铜箔烧断,已经修好

第二个电源单管正激24V,400W,外观不完整,塑料盖没有
回来清理后,成色还行,无故障
电源驱动芯片GC2269
开关管2sk1170
整流管MPRF20200CT

网友:
完了,接着说

网友:
能修好的都是高人,捡了几个都还在吃灰

楼主:
后续会有动作的
第一个铝盒面板

第二个的面板

网友:
楼主这是要大干一场了,坐等更新!

网友A:
真厉害  真佩服啊  我也想学修开关电源  可是太笨拙了  自学还没学会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好好利用了,主要又能折腾起来了。

网友:
炸管和烧保险的我都放弃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会修,家里的电器一直用不坏。

网友:
这种电源对其他电器的干烧非常大

网友:
凭实力捡漏

网友:
两个电源都不行,特别是第一个,是我直接成料板,谁还会去修

网友:
高清大图,楼主挺用心。

网友B:
面板是咋整的,手里有个24V的这种电源,跟你的双管那个一样,打了一个板,正研究改可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厉害  真佩服啊  我也想学修开关电源  可是太笨拙了  自学还没学会

找3842芯片的电动车充电器练手。很快就能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是咋整的,手里有个24V的这种电源,跟你的双管那个一样,打了一个板,正研究改可调呢 ...

用PCB画了去打铝基板,捷配可以打超过10厘米的板,我打了个20厘米的板,个人用户每月只有一张免费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是咋整的,手里有个24V的这种电源,跟你的双管那个一样,打了一个板,正研究改可调呢 ...

这种电源,很好改,変压器次级是几股绕的,电感也是一样,拆下来打散之后,头尾相连,保守可以到60v,极根限到100v。改用双辅助电源,一路给开关芯片供电,另一路给后级,表头,风扇供电,后级用lm358加431做控制板去驱动光耦,所有光耦电源都可以这样改,也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驱动板,做数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PCB画了去打铝基板,捷配可以打超过10厘米的板,我打了个20厘米的板,个人用户每月只有一张免费券 ...

背板是不是得做个电源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