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一个ETC,有没有可利用的元件?

楼主(2025-05-24):
PCB板真精致,这个屏幕有用吗?

网友A:
太阳能板,电池,微动开关,晶振等等都可以利用

网友B:
看图是有一颗乐鑫的芯片吗,看logo点像
图二左下

网友:
我就利用了电池组到手电筒里,白天晒太阳黑天照明~

网友:
太阳能板是最大用处

网友C:
那么小的太阳能板一般也用处不大!目测功率不超过0.5W

网友:
好像有个法拉电容,能用上的地方很多。

网友:
都是芯片,都是专用芯片,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小的太阳能板一般也用处不大!目测功率不超过0.5W

微安级电流,改在感应灯发电不够。一节不可充电锂亚电池,另一节锂电容。

网友:
太阳能板能玩,弱光就能高电压,不过是低电流。
其实也没啥用,很便宜就能买到。

网友:
金灿灿的,可以炼金打金戒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板,电池,微动开关,晶振等等都可以利用

还有电容电阻呢...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网友D:
这货没看到太阳能板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是有一颗乐鑫的芯片吗,看logo点像
图二左下

哪个是乐鑫,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没看到太阳能板哈!

在这里。。。。

网友:
太阳能板和锂电池还能用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见etc的内部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