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高壹工机新款DB3DA(CMZ)3.6V充电式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5-05-24):
3月上海展会试了下样机,电池与DB3DL2通用,此款增加自停,批头快装,低电量保护,电池由老款1.5提升到2.0,目前还没有上市,期待。

网友A:
这个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感觉和日本的那个很像,没买过,价格有点虚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感觉和日本的那个很像,没买过,价格有点虚高

高壹也是小日子的吧!

网友C:
这新产品价多少滴?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的样子

网友:
看着不错,就是价格应该不合适

网友D:
我猜得卖个800块以上。。

网友:
不就是7410嘛

网友E:
价格估计不便宜,合理的价格应该在2XX元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壹也是小日子的吧!

日立改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新产品价多少滴?

目前还没公布,咸鱼问到一个售后样机机伍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得卖个800块以上。。

裸机应该500-600,一电一充800往上。

楼主:
差不多,但是没有7410精致,声音也没7410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估计不便宜,合理的价格应该在2XX元以内

一代裸机现在还300呢,这个估计500+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

网友F:
某鱼已经有卖了,波箱68.88,没有入手,
我手头还有很多个DB3DL2,7410、6225、7421、米沃奇M4D波箱,,
对比如下
1、6225波箱更精密,但是精密带来的是齿圈摩擦较大,同样的电机,空载功耗比7410、L2要高(已排除润滑等原因,手动转动明显感觉齿圈干涉会大一些),比7410声音会更小,应该得益于初级的尼龙齿轮。
2、7410就是轴前后晃动比较大,整体还行。
3、日立L2会整体短一些,(波箱有差异,我这边经手比较多,发现有的不支持双批头),然后声音比较轻,也得益于初级尼龙齿轮,,
4、米沃奇波箱,0.55模齿轮,理论上寿命就比这三款更长,声音会有明显的齿轮碰撞声,音量也会比其他的大一些,但是更清脆,我觉得声音好听一些,其他几款齿轮是闷声,这个是清脆的齿轮声。
而且米沃奇这款是我见过的最优设计的快插,,批头直接怼进去一提,就安装到位,一提外圈就自动松开批头,并卡住,可以拿出批头,(如果安装批头怼进去不提,那提外圈时,批头就可能会弹出来),缺点是轴会长很大一截,而国产的2101就不支持双批头了,批头帽短粗一些,快插设计是不是一样的,我也没买入验证过。懂的可以说一下。

5、7421,得益于初级齿轮减速比更低,启动齿轮是13齿的,10日立和是11齿,官方介绍这玩意是900转,比7410的600高很多,减速更低,导致我原来用的万宝至电机带不动(最高扭力档位触发不了),因为要找新电机(找合适电机很麻烦的),所以我也没做成品,而且齿轮也不好找,0.45模的13齿,,反正0.45模基本是小日子专用的,外面很少有合适的齿轮。

6、牧田7.2,,这个初级齿轮是塑料的,不是尼龙的,某鱼坏初级齿轮的一大把(有人说是因为用牧田的使用时间长导致的,我不认可),而且整体尺寸要大一圈,

7、这个高壹最新的,看介绍说支持快插,我个人是不太建议用这个的,看轴长度应该也不是米沃奇的那种,估计是钢珠U型孔设计,这种事设计不可靠,很容易卡死和掉批头。,至于改自停,上述几款都可以改,电路我发过,不是很麻烦但是贼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某鱼已经有卖了,波箱68.88,没有入手,
我手头还有很多个DB3DL2,7410、6225、7421、米沃奇M4D波箱,,
对 ...

综合建议:
这些棍子我都不建议买,
1、尺寸没有图片看着那么小,很大一只,堪比博世120。电池还小,还得配充电器,很麻烦。
2、没有无极,说个嘚,贼难用,拧进初期,盲孔对准,这两个工况在我看来基本等于不能用,比如塑料拧紧后期控制,,虽说有扭力可调,但是和无极比,用惯无极,没有无极的我基本不带看的。
3、7.2带无极的比如7421,我勒个去,那尺寸,堪比18V的电钻,真想不出买这玩意的是什么心态,即便是把玩,也实在太大了,见过盘核桃的,见过盘榴莲的么?
4、不过单买波箱便宜的话,那就是好东西,自己找个管子随便改装下,配上无极和7.2电池,都比市面的好用多了,没有竞品。(7420尺寸也大,二手伊拉克基本都500+)

网友G:
我也奇怪棍批卖这么贵
我现在是一个无刷手枪钻拧大螺丝
和一个工厂用的插电800电批拧小螺丝(DC线可以接大艺电池供电)
除了批头要准备两套,没感觉有啥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奇怪棍批卖这么贵
我现在是一个无刷手枪钻拧大螺丝
和一个工厂用的插电800电批拧小螺丝(DC线可以接大 ...

工厂电批也有六角的,要想满足M1手机螺丝,就得有工厂电批,日常螺丝,比如小玩具螺丝,家用螺丝,基本M2-5,我下面这个是真好用,带机械扭力调节+扭力自停,带无极,高低速,电量显示,7.2V3ah,手机直冲,小巧轻便,比12V的好用多了。日常diy小钻头,小的钻头不用钥匙也能夹住,也能夹800、6.35六角等批头,如果只有一把,那这个是很合适的。有2把还是不如电批轻便,钻头也重,换批头也不够方便。

网友:
看着和松下的有点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