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电源加电阻用5V散热风扇发热

楼主(2025-05-24):
如题电源输出大概9.4V左右想加散热风扇,9V的风扇没有找到只有5V的,想着加个1/2W的47欧的电阻,输出来有4.8V左右的电压带动风扇,但是电阻一会就马上烫手,是电阻买错了吗,这样用能稳定长久吗?求大佬解惑

5V风扇参数是 DC5V  0.09A

楼主:
不加转压模块的话这样可以长期稳定实用吗

网友A:
电阻阻值、功率的计算没啥大的问题(实际应该阻值为48.8Ω),可以长期使用,我认为电阻发热也烧不了风扇。

手里那么多1/2瓦47Ω电阻,何不整个俩俩并联再俩俩串联来为风扇供电呢?这样电阻发热会小很多。

网友B:
用一只7805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用7805不香吗

网友:
电阻既然买了这么多,就用四只电阻再做一个吧:两并再两串,再接入电路里就行了。原来单个电阻去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加转压模块的话这样可以长期稳定实用吗

换功率大的插件电阻就行了。。换功率大的插件电阻就行了。。换功率大的插件电阻就行了。。

网友:
调压模块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阻值、功率的计算没啥大的问题(实际应该阻值为48.8Ω),可以长期使用,我认为电阻发热也烧不了风扇。 ...

两两并联是正负极各都并联两只电阻吗,目前就正极加了只电阻 ,48欧姆的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只7805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这个是加到电阻后面  还是不要用电阻直接用这个7805的稳压管就可以呢

网友:
电阻耗散功率为(9.4-4.8)×0.09约等于0.46VA,已经接近0.5W的电阻功率极限了。
解决办法:同样的电阻两并两串,阻值不变,每个电阻功耗降到约0.11瓦,可以使用1/4瓦的电阻减少体积。或者两个100欧姆的并联,每个电阻的功率降到标称的一半(安全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功率大的插件电阻就行了。。换功率大的插件电阻就行了。。换功率大的插件电阻就行了。。 ...

请问1/2W 的换 1W的够吗  还是得2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功率大的插件电阻就行了。。换功率大的插件电阻就行了。。换功率大的插件电阻就行了。。 ...

请问是把1/2W的  换成1W的就可以还是2W的呢

网友:
1/2瓦47Ω电阻,整个5并联再5串联来为风扇供电,用25个电阻

楼主:
78L05这个功率会太小吗

网友:
9V电压有点高啦!!!

网友:
电流才0.09安,78L05也可以了

网友:
加7805稳压电路简单解决。

网友:
不会买个12V的风扇吗,转速会慢些噪音也小些

网友:
拆了电源改电压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