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创新声霸锣便携音箱拆机/更换电池/震霸线制作/常见问题/技术手册

楼主:
声霸锣一代换电池教程(来自贴吧:guangfx)

2015年2月,网购了一台声霸锣一代蓝牙音箱,当时来说,那效果是杠杠的,因为本人使用比较频繁,而且经常充电中播放,导致最近小锣音箱充不进去电了,据说是很多网友反应的通病,只能按住电源键再插电源才能开机,很不爽。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电池出了问题。

拆机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网上没有任何一代拆机的教程,只能自己摸索,所以,成功后发此文给需要的网友参考。
用撬棒从胶皮边缘处撬开,都是用胶粘的,注意别用力过猛撕坏胶皮。

拧开金属网上方的三颗小螺丝后,撬开金属网,慢慢拆掉。打开金属网,可以看到5个凹进去的螺丝孔,这五个孔的螺丝是内六花的,要用专用的螺丝刀才能拧开。

5个螺丝拧下以后,注意这里有一个卡扣,用平头螺丝刀撬着就可以打开上盖了。

为了电池拆卸方便,公共地线要拆掉,低音喇叭最好也用烙铁拆掉。

这时,可以看到电池了,是2节18650的锂电串联,撕掉黑胶布,用万用表测试,其中一节电池电压4.8V,另一节基本没电压,和我的判断一致,可以肯定是电池的问题。用烙铁取下电池两极和中间的焊点,电池就可以拆下来了。

网购了两节新电池,委托卖家提前焊好,预留出引脚,自己上手轻松搞定。(注意正负极别错了)

晒一下大卸八块的全景图。

完成后,用防水胶布把电池缠好,减少短路的风险。
剩下的就是原样安装了,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最后提醒网友,不要一边充电一边放音,对电池寿命影响挺大。再附一个淘宝电池的卖家链接,不是广告,只是提醒大家,要买这种动力电,同时要带引脚的电池,最好卖家能帮你把两节电池连接好,不为别的,省心!

楼主:
震霸立体声连接线制作方法 了解有关震霸立体声功能

震霸立体声连接线制作方法,用于将两台声霸锣连接起来组成一套音响系统,与另一个声霸锣音箱充分体验震霸立体声 (MegaStereo) 功能!震霸立体声是声霸锣的一种独特的内置功能,提供您一个更宽广的音场和双倍的震撼力。

1、可以使用6.5元四节版的晶华3.5mm音频数据线,主音箱全部插进去,副音箱/右声道插两节,就是那个插头有三圈黑,插两节就行。把右声道的音响音量调到最大就可以了。

2、或者淘宝几块钱买一条一头三针一头四针,中间带线控的那种3.5mm音频线。拆开中间的线控,剪断四针那边连接麦克风的那根线,保留三根线,装回线控盖子就可以了,四针那边插声霸锣主音箱。(贴吧用户_0RJGPVE)
制作方法图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919-1-1.html

3、四芯3.5mm 插头 从插头方向定义是 pin1,pin2,GND,留空。 3芯3.5mm插头 从插头方向依次连接pin1,pin2,GND 就可以了。其实标准4芯3.5插头是L,R,MIC,GND。只要把GND接到MIC上,就可以作为震霸线的主音箱端就可以了。(bisomniu)

(参考白皮书第十九页给出了连接线的完整规格及定义)

MegaStereo Cable震霸立体声 两个声霸锣串联方法(AntonioKO)

Sound Blaster Roar SR20A音箱的震霸立体声(MegaStereo)线 :使用说明
震霸立体声(MegaStereo)线可允许连接两台Sound Blaster Roar SR20A音箱,为您呈现更宽广的音场以及加倍的音频冲击力。在该配置下,一个音箱可作为组合中的左声道(主音箱),另外一个音箱可作为右声道(副音箱)来使用。请查看以下说明确认如何打开双音箱的电源。

确保两台音箱的电源都已关闭;
如上图所示,连接震霸立体声(MegaStereo)线;
首先打开标注为主(左声道)音箱的电源,再打开标注为副(右声道)音箱的电源;
将副(右声道)音箱上的音量调至最大;
当听到一声蜂鸣声表示音箱的音量已调至最大音量。
通过主(左声道)音箱播放来自蓝牙,MicroSD卡或USB音频的音乐;
仅从蓝牙设备或主(左声道)音箱来调整播放音量的大小。
关机顺序:
- 当两台音箱的电源都处于开启状态,先关闭副(右声道)音箱的电源,再关闭主(左声道)音箱的电源。
注意:
该功能仅适用于蓝牙,MicroSD卡和通过电脑的USB音频进行音乐播放。
以上安全措施的说明仅为播放音箱系统免受突然的电流冲击而影响电池的适用寿命。

了解有关震霸立体声功能

楼主:
资料 用户手册 技术白皮书

常见问题 操作手册 用户指南

网友A:
拆机确实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网上没有任何一代拆机的教程,只能自己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确实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网上没有任何一代拆机的教程,只能自己摸索 ...

网上有拆机视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