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开个新帖,吊扇更换求助。

楼主:
家里吊扇坏了,换了启动电容没用,估计是电机烧了。

看来几个牌子,自带的都是86型号的开关,里头带个大电容的。。
但是我家里以前不知道怎么给装的118的面板,调速器是模块的,调速器应该是没坏的。
想问问兄弟们,不换调速器只换吊扇行不行啊。

看了几个牌子的风扇,带的都是这种整个86面板大小的调速器,问卖风扇的老板,一问三不知。哎以前买个东西,老板只是很丰富,一问能不能用,都知道。

家里原来是这种模块化的调速开关。。

我只换吊扇,就用原来的调速器行不行。

网友A:
一样的,不用换就行

网友:
当然可以,只是一个开关带调速而已

网友:
都是无极调速开关,本质上一样,不需要换——118换86,还得改底盒,不够费事的

网友B:
新风扇和旧调速器的电容大小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不用换就行

好的 太谢谢了,我问了卖家,都是语焉不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风扇和旧调速器的电容大小匹配吗?

这个不知道。以前也是用的美的的大吊扇,按道理来说,规格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具体用料就不太了解,,以前也是56寸 1m4的。。买也是买差不多的。

楼主:
都是号称纯铜电机,美菱  美的  志高  奥克斯,,价格从100到160不等,,真的都是纯铜电机吗?虽然我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但是我不明白,差价那么多怎么做到也是号称纯铜电机还有金属扇叶的。

网友:
只要是交流异步电机,调速器是通用的。

网友:
可以肯定,调速器可以通用

网友:
可以只换电机不换调速器,这种调速器是双向可控硅的,有些调速器是用线圈电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太谢谢了,我问了卖家,都是语焉不详。

其实,不是卖家不懂,只是他们不愿意告诉你罢了。世道变了,现在的人但凡遇到点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找个替罪羊,把责任推给别人,索赔。所以老板都不愿说的太多,否则有一点问题就是你说错了,你的负责。反正老板装不懂,啥也不知道,你爱买不买,买错了也不是老板的责任。

网友D:
老式的调速器:串入电感,切换抽头调速,用感抗,大而笨,已经淘汰
现在有两种,串入电容,切换容量调速,用容抗;使用可控硅调导通角。

这三种只对直流无刷的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号称纯铜电机,美菱  美的  志高  奥克斯,,价格从100到160不等,,真的都是纯铜电机吗?虽然我知道一 ...

现在都别想了
以前的老风扇,用个一二十年都用得好好的,现在的,看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别想了
以前的老风扇,用个一二十年都用得好好的,现在的,看运气。 ...

嗯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是卖家不懂,只是他们不愿意告诉你罢了。世道变了,现在的人但凡遇到点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找个 ...

可能是这样的把,人心变了,就怕说多了,你用出问题找他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式的调速器:串入电感,切换抽头调速,用感抗,大而笨,已经淘汰
现在有两种,串入电容,切换容量调速, ...

说的好复杂,听不大动,但是总体意思就是,交流电机都是通用,直流无刷的不一样,是这样吗?

网友:
怎么地也得先接风扇。不行再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的好复杂,听不大动,但是总体意思就是,交流电机都是通用,直流无刷的不一样,是这样吗? ...

就是网上卖的那种可控硅调压、调速器,你这么确定吊扇电机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网上卖的那种可控硅调压、调速器,你这么确定吊扇电机坏了的?

之前开了个帖子的,我爸说用着的时候轴承那个位置烧了一下,我想这红包买启动电容不要钱,于是把启动电容换了,还是纹丝不动。。那总不能说是那个无极调速器坏了吧,虽然我没看到,既然我爸说是烧坏了的,,那电容没坏,那电机烧断线应该还是有可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