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11-5 gk6323 机顶盒补全电阻换双频蓝牙WIFI模块

楼主(2025-05-24):
机顶盒配置 cpu:gk6323 内存:4GB EMMC:16G

换的模块: UWE5621DS  无线双频蓝牙WIFI模块

主板全貌

按照图上的补全电阻 6颗0402的50欧姆电阻  +5颗0402的10k电阻

然后换掉蓝牙模块即可

换下的蓝牙模块对比
这2个为天线焊接点,自己找2个天线焊接上去

固件来源于网络:721-CM311-5_ZG版 _国科6323_4+16G_当贝桌面魔改WIFI强刷卡刷固件包.zip 里面有教程。

网友A:
0402电阻,要焊瞎眼的...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02电阻,要焊瞎眼的...

(⊙o⊙)… 风枪呀。 镊子 摆放上去,风枪380 风速2-3 吹就好了。

网友:
这个什么GK6323处理器没听说过,还是晶晨的刷机简单,我有个311-1不知道 是否通用改? 0402不算小,0201我都感觉还行,

网友:
没有两把刷子,不敢折腾

网友B:
给前辈,这个有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前辈,这个有图纸吗

没有 按照图上给的补几个电阻即可

网友:
喜欢用晶晨的3a 性能好刷机简单

网友:
还需要热风枪有点复杂

网友C(2025-07-07):
50欧电阻位置是不是要把原有电阻拆除换上50欧电阻?

网友D:
6323看4K电影音画同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欧电阻位置是不是要把原有电阻拆除换上50欧电阻?

如果有的就不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6323看4K电影音画同步吗

没有看过本地的4k电影,投屏的是正常的

网友E:
请问这两边的天线哪边是5g哪边儿是2.4g呀?然后50Ω的电阻我没有,换成了150Ω的,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没有两把刷子

网友:
焊接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两边的天线哪边是5g哪边儿是2.4g呀?然后50Ω的电阻我没有,换成了150Ω的,会有什么影响吗? ...

具体不清楚,能正常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