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三个外观相似的12V 2A电源适配器,横向对比(SUN-1200200/KDT-120200/TXY-1220)

楼主:
1号是硬盘录像主机使用过的,使用稳定,个头比后两个大不少。看做工,质量应该不用怀疑。
2号是灯箱用的,设备实际是18瓦功率,使用没问题。
3号全新未使用,看芯片估计也就最多12V1A,元器件细胳膊细腿的,不用为好。

型号分别为:SUN-1200200/KDT-120200/TXY-1220

网友:
没配重的,按理拿上手就能感知,,,是不是想让商家再加赠一块铁

网友:
这种外型的我买过10个摄像头用的12V2A电源,外壳是用一颗螺丝固定的,做工很好,用电子负载测试过3A电流下电压都稳稳的。

网友A:
1号还标有生产厂商,用料比较扎实,2号3号就是三无产品。

网友:
一号非常不错,两个电容,厉害,3号是芯片控制一般都是2A以下,实际工作不超1A为好,2号感觉是自激电路,功率大不到哪里去,甚至功率不如3号。

网友B:
我买的那个小电摩,就是配的这种电源,打磨过程中,手劲稍微大点就堵转,电源打嗝,电机转不起来,重新开关一下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1#正经货,做工用料一本正经,2#3#小寨货,用在点灯之类的可以

网友:
1号是正规厂家的,,后面的也就估计实际是1A的。。。谢谢分享

网友:
1号遥遥领先另外两位选手!

网友:
1号OB2263之类的芯片驱动,2号Rcc反激电路,3号电容不行这电容容易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号还标有生产厂商,用料比较扎实,2号3号就是三无产品。

+1,正规厂家的货还是不错的...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网友:
我专门买一个台达12V5A的电源用于12V的大功率输出备用,只是没有机会测波纹。

网友:
一看胶的质量就知道是正品

网友:
不脱衣服还真不知道长啥肉

网友:
看图一就猜到1号最好了,山寨的就爱加指示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那个小电摩,就是配的这种电源,打磨过程中,手劲稍微大点就堵转,电源打嗝,电机转不起来,重新开关 ...

是科麦斯小电磨吗?我就是这个,用原装电源跟你一样的故障,后来我换12V 2A路由器电源还是一样的情况,我猜是电机不够力。

网友:
看到那个指示灯,再掂一下重量就知什么一回事了。

网友:
没有对比就没有好坏。

网友:
3号 某宝5块两个包邮 我带直流无刷风扇用着还行吧 开最大会打嗝

网友:
1号做工用料比较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