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电池漏液损坏的三菱重工空调遥控器,电池仓弹簧巧替换

楼主(2025-05-24):
原配空调遥控器,由于电池漏液早就损坏了,懒得修,X宝买了一个替代品,它与原装遥控区别是它穿不过蚊帐,要伸手出来直接面对室内机才有效,将就用吧。
这几天,天气开始热了,开空调,发现替代品部分功能也坏了,用不了空调,心里着实有点慌。上X宝再买一个来回好几天,原配空调遥控器能不能修复呢?心里没底,过程没拍照。

原配遥控器还好没丢,电池仓金属部分全部锈掉了,拆开发现线路板没问题,问题不大,水洗吹干后,电池两头底座弹簧,前端触面去哪里弄呢?一时无解。

忽然想起园珠笔。

这不就是弹簧吗?

两把尖嘴钳一起整形,电池仓就修复了,

装上电池

盖好后盖。

完美修复,经测试,各项功能全部正常,又省了,一时兴奋,于是有了本帖。

后记:前面靠断空开才关机的,空调如果没有遥控器,完全是摆设,用最贵的电池不含乎,不用电池要取下来。

网友:
三菱空调很好

网友:
圆珠笔弹簧派上了

网友:
南孚假的太多,我买5号7号电池,从来不买正经牌子,以前用小米,现在用品胜

网友:
最好用充电电池,不会漏液

网友:
加工的弹簧真不错,媲美原装!

网友:
电池没漏液已经是上上大吉了

网友:
手艺不错,完全看不出来弹簧是自己加工的

网友:
这个都能修,可以啊!

网友:
真行,两个遥控随便用。

网友A:
这种电池仓电池片宝上有卖的,啥规格都有。7号、5号。铁的、铜的都有。

网友B:
其实只要是导电的金属就可以通电
不一定要用弹簧
也可以从其地方拆过来用

网友C:
我的屏幕摔漏液了…买了个代用的时间老是错…我就又换回来了…

网友D:
为啥不把那个后配的拆了给原装货供应器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把那个后配的拆了给原装货供应器官呢?

有风险,可能出现旧的没修好,新的拆掉了,这种两头不到岸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屏幕摔漏液了…买了个代用的时间老是错…我就又换回来了…

代用的遥控器始终不如原装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要是导电的金属就可以通电
不一定要用弹簧
也可以从其地方拆过来用

修旧如旧比较好

楼主:
园珠笔弹簧易得,容易整形,过程没动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仓电池片宝上有卖的,啥规格都有。7号、5号。铁的、铜的都有。

零件盒里有,弹簧可靠一点,也不用导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