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给老头修九阳破壁机 不小心见红了

楼主:
这个九阳别提了,前一段时间没过保电机可能是烧了,去售后换了一个,这还没过一段时间轴承油封又漏了,整天漏水,没办法拆不开这个刀头,只能换整体了。关键是换上以后我看着有些不对圆心,不知道影响使用不?然后换的时候这个刀头特别锋利,还把手给划了。

网友A:
拆这种机子是不是有专门 的工具好拆些?

网友B:
这种油封换上去没多久还会漏

网友:
刀光见血,继续找售后

网友C:
这种机器无维修价值,配件难找。

网友:
楼主孝心到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这种机子是不是有专门 的工具好拆些?

这个不拆刀片,不用专用工具,如果拆刀片换轴承的话,只要用一个拆卡簧的钳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油封换上去没多久还会漏

这种机器的油封真是连山寨的都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无维修价值,配件难找。

往上扒拉扒拉,换一换一个总成算了。。老人离不开这东西。前一段时间LG电彩电的电源板坏了,网上扒拉扒拉买了一个,现在又能用了,目前的东西就是所有的都凑合着能用,只管用了。什么新产品,新技术,新科技,根本没心情去折腾那些买的,买那些新的东西了。

网友:
看上去保护电路挺全的,就是密封细节没有做好,轴封没看到……

网友:
小心啊    伤了手    有点小亏

网友:
我家那个也是很锋利的,又一次清洗就直接划伤挂彩。。。谢谢分享

网友D:
丈母娘有个山货绞肉机,220V直连电机,每次坏都是电机出线那里烧断,我给她焊好几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丈母娘有个山货绞肉机,220V直连电机,每次坏都是电机出线那里烧断,我给她焊好几回了 ...

为了蹭饭,故意的……

网友:
我感觉这种密封圈,日常使用需要注意一下。比如刚倒完热豆浆,不要直接接冷水,自然冷却会好一些,密封圈寿命可能会长一些

网友:
感觉还是以前上电机那种豆浆机好,永远都不.

网友:
这个维修价值确实不大,坏了直接换新算了。

网友:
看来不让你修

网友:
劳动保护很重要,就一个手套的事

网友:
还有人修这东西,这东西名字诠释了精华,一个字破

扔了换老式豆浆机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