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80元拿下众仪ZT219,感觉像是翻新货

楼主:
第一次买众仪表
好多焊油残留
都是这样吗

网友A:
插孔是有开口的都不喜欢,整体圆环的感觉比较稳妥

网友A:
有一些“大件”是后面手工焊接的

网友B:
众仪容易出档位接触不良,一年后再看看会不会出现,一直有的现象,便宜嘛,也不要要求太多,如你10万也想弄一辆宝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众仪容易出档位接触不良,一年后再看看会不会出现,一直有的现象,便宜嘛,也不要要求太多,如你10万也想弄 ...

是的 知道接触不良 但是要求没有很高
我是把ut136卖了换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大件”是后面手工焊接的

这个牛屎是装在一个小板然后手工弄上去的,一般工厂出来不会这样

网友C:
按说厂家不应该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返修回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说厂家不应该是这样设计的

正常牛屎是直接在pcb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返修回售的

嗯嗯 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孔是有开口的都不喜欢,整体圆环的感觉比较稳妥

我也是,但是价位在这 无所谓了

网友:
牛屎不圆

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屎不圆

差评

此牛屎还有独立小床

网友:
一般正规厂家售后都有技术铲牛屎换牛屎,就算没有直接换硬芯,基本没有用转接板牛屎的,用转接板牛屎都是个人维修操作,要么就是山寨货

网友:
这是不正常的牛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牛屎是装在一个小板然后手工弄上去的,一般工厂出来不会这样

返修品无疑了。

网友:
正规出厂的表,牛屎是直接绑定在主板上的,不会用个小板转接。这样会多一道工序。

网友F:
胜利出厂就有这种操作,没啥奇怪的。各种原因。

网友:
现在众仪219这么便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胜利出厂就有这种操作,没啥奇怪的。各种原因。

还得是修哥见多识广,什么表都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