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78元买的美创迷你双路可调电源MCH-K603D

楼主(2025-05-24):
之前在多多121买了一个60伏5安的可调电源,
没多长时间多多又推荐这款,看价格便宜,能双路 并联 串联。
就买了一个尝试一下,拍下好久才发货的。
昨天收到,今天拆开看看,买的是60v3A到货测试是60v5A。值了
看图

网友A:
我不考虑多圈电位器的了,电位器都买了两百块钱了,可靠性差,并且设计基本上都是接触不良或者开路就是上升到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考虑多圈电位器的了,电位器都买了两百块钱了,可靠性差,并且设计基本上都是接触不良或者开路就是上 ...

我要求不高,觉得随便玩一下还行,精密活没有,就给电池充电之类的

网友B:
之前多多给我推的60v3a才56,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多多给我推的60v3a才56,没下手

要是这款我觉得可以的,四位表头两个 ,多圈电位器四个  电源板两块  外壳铁的,那就太合算了

网友:
买的是60v3A到货测试是60v5A
白赚2A,
可惜的是:显示的是04.92V,不是4.920V

网友:
2路独立输出的

网友:
不错,这个什么价位?

网友:
看起来比六十多那个好

网友:
就是两路30V 5A独立的吧

网友C:
78元买的美创迷你双路可调电源MCH-K603D,我怎么看不到这个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78元买的美创迷你双路可调电源MCH-K603D,我怎么看不到这个价格?

涨价了,之前是78的,我也买了,就是发货有点慢,催了两次,下单六天后才发货!

网友:
随便玩一下还行

网友:
这电源这价格真不错

网友:
擦,这价格逆天。

网友:
擦,太值了,没有搜到

网友:
价格真够便宜的,不过手里电源不少了,观赏一下

网友:
涨价了,60v都100多了

网友:
这个可调电源我也买了,发货确实有点慢,催了好几次,过了五天才收到,后面的散热风扇应该是不带温度感应的,一上电就是最大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