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荧光灯管台灯 更换镇流器的想法

楼主(2025-05-24):
  前些日子一直购买这种大型双臂荧光台灯,因为他的高度足够高,功率也足够大,照射范围非常广,所以这种台灯前前后后购买了30多台,松下的最好,孩视宝的也很好金属骨架,明可达也不错老牌子,其他的这种样式的只能说一般般的,但是用起来也能用几十年。

  前几天来了一个台灯我发现装好之后灯管频闪,灯管是全新的,线路非常牢靠,用其他灯架点这只灯管就正常,所以还是判定镇流器问题。 镇流器隐藏于灯体之中,拆开也没看出什么名堂,那只有直接更换了。 更换镇流器原理非常简单,不论是荧光台灯,还是一体化节能灯,或者是长灯管灯架,全都是火线零线接好, 灯管的四只结点接好就行,这种台灯因为两组灯管之间有启动电容,所以就无需接中间两组引线了。

  随后买了2只这种欧司朗的镇流器,细长设计,红底色外观特别像航空飞机的黑匣子,我不知道你们见过黑匣子没有,外观就被刷成这种橘红色,方便辨认很远就能找到。我看了一下,这种镇流器应该是2012年的产物,现在欧司朗好像已经不再生产了吧,用的是快插设计,拆开看了一下,也有PTC热敏电阻,这是对灯管灯丝提前预热的设计,延长灯管的寿命,那么这个镇流器也很不错,购买单价9元,因为这是拆机的,便宜。我觉得在当年正常价格,得要个二三十块钱吧,甚至更贵,这应该属于欧司朗的中端产品,再高端的有芯片预热启动的,用的电容更好,都是红宝石或者尼吉康的。这个设计细长也适合随意固定在灯架任何部位,因为太过细长,所以塞不进去了,只能外置。

  随后我想了一下,单独购买镇流器如果能买到价格低廉的合适的也可以,如果价格比较高,那么可以直接购买曼佳美的23瓦 或者20瓦节能灯,他的灯管非常优秀,也是三基色的,曼佳美的东西当年也是几十块,做工用料也是极其好的。 买来以后,直接拆开灯管和镇流器,镇流器拿出来给这种双臂台灯继续使用非常合适。寿命照样可以保证,还能得到一只非常优秀的螺旋灯管。价格才6元左右,6元可以得到一个优质的螺旋三基色灯管,还能得到一个23瓦的大功率带预热启动的镇流器,这样来做是不是更合适呢?

  节能灯很便宜,也是亏了厂家,能享受到这么好的节能灯,在当年都是几十块的好东西啊。这么来看,只要不磕碰不乱摔,这种双臂台灯,一个就能用几十年吧?镇流器坏了咱们就换镇流器,灯管坏了更方便,直接换灯管。

网友:
换个高频镇流器试试。

网友A:
整体上来说还是要比LED的要好,,,LED蓝光问题就目前的科技还是都不可能避免的,顶多就减小。。。谢谢分享

网友B:
请问一下,最后一图这种节能灯,哪里能买到?

网友:
赶脚还是白炽灯最合适做台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最后一图这种节能灯,哪里能买到?

应该是30年前的新货。

网友:
为何买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最后一图这种节能灯,哪里能买到?

网上大把,螺旋型节能荧光灯

网友:
节能荧光灯色温感觉比现在LED的好很多,看着都舒服。

网友:
怎么大功率才21W?

网友:
买了30多台,一生只用一款灯

网友:
不错,楼主研究的透彻

网友:
芯片预热的镇流器效果更好

网友:
看着都舒服。

网友:
带预热的,灯管寿命确实长一些,两端变黑比较慢。

网友:
前前后后购买了30多台,厉害啊。

网友:
要说最接近自然光的,还得是白炽灯或卤素灯。

网友:
要换就换LED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体上来说还是要比LED的要好,,,LED蓝光问题就目前的科技还是都不可能避免的,顶多就减小。。。谢谢分享 ...

那个评分说的是14年前早期高显色性灯珠制作方法,紫外激发多成分荧光粉,缺点光衰快,最大5千小时寿命。现在都是蓝光激发,也可以做出多成分高显色性荧光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