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牙耳机排线断了

楼主(2025-05-24):
断口处排线两边不一样
一面这样

另一面

这应该是一个线路吧
耳机断的地方看着是右边的焊点

是不是把断了的排线接个线接到断的这个焊点就可以了?有高手解答下吗?谢谢

网友A:
它在里面,为什么会断的?

网友B:
两条线,试着飞线抢救一下。

网友C:
喇叭就两根线,飞线接上就行。

网友:
就两根线好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在里面,为什么会断的?

电池不行了,拆电池弄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条线,试着飞线抢救一下。

断的这排线这不就一条吗,怎么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就两根线,飞线接上就行。

关键是断的这个排线我看着就一条线,

网友D:
细漆包线飞线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细漆包线飞线呗

我现在是不知道这个断了的排线是飞一个线还是排线两面各飞一个线出来接喇叭的两个焊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不知道这个断了的排线是飞一个线还是排线两面各飞一个线出来接喇叭的两个焊点 ...

从线路板那面飞呗去掉中间渠道,性价比超高

网友E:
排线能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线路板那面飞呗去掉中间渠道,性价比超高

不敢拆了,电池还没拆掉就断了一个排线,线路板在另一面仓里,不敢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线能换吗?

没有合适的吧,这东西小众

网友F:
这个不好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好弄呀!!!

是啊,不好弄

网友G:
就二个线飞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二个线飞线就行。

断的排线那不就是一个电路吗,怎么飞两条线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敢拆了,电池还没拆掉就断了一个排线,线路板在另一面仓里,不敢搞了 ...

大师都是从机器杀手起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都是从机器杀手起步的

哈哈,这话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