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日系电容也怀孕

楼主(2025-05-24):
全新没通过电的库存主板,保存了有十几年了吧。,最近拿出来一看电容居然爆浆了,还是日系电容,神话破灭了。

网友:
主板像旧的,螺丝孔有使用过

网友A:
怀孕并流水、、、、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孕并流水、、、、鸟。

你的意思是羊水破了?

网友:
经常通通电,电解爆浆的情况就会比较少了,话说这是啥牌子的主板,双网口,用料可以,一堆紫色的三洋固态

网友:
传说中的黑金钢电容,运气差就会这样的。

网友:
这倒是少见,
我在一淘汰的废旧格力空调主板上拆下两红宝石电容,换到显示器上去,又用了6、7年,显示器出现横线了,但电容依然坚挺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用的电源不好导致的,日系电容相对来说可靠性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都有寿命的很正常

网友:
尼吉康照样怀孕爆体,我那个老长城电源电源里面尼吉康电容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便宜货只有这样

网友:
九几年的时候我搞电脑维修这种主板大电解爆浆也经常见到不足为奇。

网友:
这世界没有神话,是我们把它们神化了。

网友:
十几年未使用,电容憋不住了。

网友:
看着像杂牌945,既然杂牌就别指望着电容是不是正品日系电容

网友:
5,6年前买的电容,放着没用,有个别的也怀孕了。

网友:
电容爆浆正常,关键放爆浆的第一次见

网友:
日系的,不是固态的,一样爆浆

网友:
老式的电解电容是有这个通病的,日系,台系都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