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台漫侵电源 Manson SDP2210

楼主:
直接上图做工自己评判。电压20V 10A

网友:
5.000V不可以吗?

楼主:
设计就是这样的,达不到后三位。主打的是大电流。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输出电压低了点

网友:
不是自动量程,所以只能固定小数点显示。

网友:
肉多多系列

网友:
做工很好,就是低压大电流系列,适用范围有点窄

网友:
做工不错,电路板做工挺好

网友:
输出电压低了点

网友:
看做工用料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用料挺不错的。

网友:
这表看起来高大上。不便宜吧?!

网友:
才20v啊,低了点

网友:
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20V输出电压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