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YB1602A信号发生器不能选择波形了

楼主(2025-05-24):
这个信号源,切换波形开关正常,但输出只有方波。有没有用过的大师,请教原因?

网友A:
习惯性往开关内喷点WD-40

网友B:
以前你用过这个信号发生器吗?如果没有用过的话,很有可能你接错输出端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你用过这个信号发生器吗?如果没有用过的话,很有可能你接错输出端口了。 ...

以前正常。可哪个口,还真不记得了

现在是ttl 口,右边第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性往开关内喷点WD-40

切换按钮应该正常,每次切换,指示灯都正常切换

网友:
这种设备一帮不会轻易坏吧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切换开关失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正常。可哪个口,还真不记得了

现在是ttl 口,右边第二个

要用最右边的【输出】接口
TTL口本来就是只输出方波
最右边的BNC口才是通用输出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最右边的【输出】接口
TTL口本来就是只输出方波
最右边的BNC口才是通用输出接口 ...

那就是 输出口 坏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就是 输出口 坏掉了

也不知道用哪个口,所以那个也试过,就是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切换开关失效了?

应该是输出口坏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是 输出口 坏掉了

幅度调节的电位器旋钮位置是空的
电位器坏了也有极大可能会没有输出。如果是电位器坏了,可以找个电位器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幅度调节的电位器旋钮位置是空的
电位器坏了也有极大可能会没有输出。如果是电位器坏了,可以找个电位器 ...

OK,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