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拼凑一个单片机电路板

楼主(2025-05-24):
想搞一个单片机的电压表和频率计的合体,买了一片单片机,不是直插脚的,32脚的还没小指甲大,不会画电路不会打板,只能土法上马搞一个试验板

一片硬盘板上发现的间距一致的空引脚焊盘,切成4片,这是焊接一半的

完工

和紫铜头的T12合影

再转焊到洞洞板上

成功提取的单独电压程序模块
再搞一个频率计的模块整合到一起就差不多了。有会画板打板的坛友吗?一起来搞

网友:
学习下画板吧,挺简单的。
飞线也挺浪费时间的。

网友:
这折腾的功夫,画板都已经学会了

网友:
什么封装的转接板没有啊, ,也非常便宜
这折腾功夫 根本不值啊
LZ既然不会画板  应该多买些转接板

网友:
STC的单片机啊

网友A:
嘉立创的EDA很简单,自己学着画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的EDA很简单,自己学着画一个试试

有没有参考的视频学习

网友:
五花大绑啊

单片机招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参考的视频学习

B站搜“立创EDA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站搜“立创EDA教程”

有没有用AI生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用AI生成的?

画好原理图,转pcb,摆一摆原件,然后可以自动布线。

网友:
了解了步骤,画板其实挺容易的,比这样飞线更简单快捷,而且安全可靠。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还是淘几个转接板方便些,PCB没有免费午餐时我都是用转接板弄这东西。

网友:
还是用转换板好些,不过,转换板一般都是N合一的,如果是一转一就好了。

网友:
还是学习画板吧

网友:
这也能修厉害

网友:
有这耐心,还怕不会画板。。

网友:
画板很简单 直接上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