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安全带拔不出来,一般是哪些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5-05-24):
平时慢慢折腾,搞个几分钟,把带子拔出也是可以的
但是万一车祸,几分钟才拔出安全带,是不是太慢了一些

一般导致安全带难以拔出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几分钟才能拔出来那不是有问题要换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分钟才能拔出来那不是有问题要换了么

汽车开始冒烟了,你怎么换安全带

网友B:
安全带的原理就是不能快速拔出来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说明有问题了,最好换新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带的原理就是不能快速拔出来起到保护作用

汽车冒烟了,仔不拔出,你想变成烤鸭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汽车开始冒烟了,你怎么换安全带

也不至于要几分钟吧。安全带设计就是这样的,能快速拔出来又起不到保护作用。只能说人越紧张越想快反而越难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至于要几分钟吧。安全带设计就是这样的,能快速拔出来又起不到保护作用。只能说人越紧张越想快反而越 ...

用刀割开安全带是否更加有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刀割开安全带是否更加有效?

理论上是,我也见过用来割安全带的V型刀,不过人慌张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想起这个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我也见过用来割安全带的V型刀,不过人慌张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想起这个操作 ...

你坐车的时候带破窗锤和切割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坐车的时候带破窗锤和切割刀么?

主驾常备带切割刀的破窗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驾常备带切割刀的破窗锤

你的破窗锤是什么样子,可否上个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破窗锤是什么样子,可否上个图

很便宜的一个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便宜的一个锤子

多少钱一个?你外出包里是否也放一个呢

网友D:
汽车安全带拔不出来,应该是安全带红色按压开关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安全带拔不出来,应该是安全带红色按压开关的故障。

车祸时这种故障是不是非常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