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镍氢电池内阻小,性价比高?

楼主(2025-05-24):
内阻大的电池一段时间不用,就没电了,老是要充电,好麻烦啊

网友A:
充满电80左右德力普,倍量的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满电80左右德力普,倍量的差点

德力普容量只有80mah么?

网友:
80mΩ内阻,容量很多 5号2000mAh,7号1000mAh,让你误解了

楼主:
兆欧姆?这个是阻值

网友:
镍氢做得好的算是三洋了,其次是GP。比亚迪据说也做过工包的还不错,但是那玩意没有在国内零售过。
有机会买的话,三洋FDK的工包性价比还不错,但是尖头的不好买,早年比较多。你买市面上零售镍氢的话,白皮松下低自放也还可以。

网友B:
“电池一段时间不用,就没电了,老是要充电”
这与电池的内阻没有关系!而是与电池的自放电有关。选择低自放电的电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一段时间不用,就没电了,老是要充电”
这与电池的内阻没有关系!而是与电池的自放电有关。选择低自 ...

内阻大会导致电池的自放电也变大?

网友C:
买便宜货多换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阻大会导致电池的自放电也变大?

不会的。

网友:
还要靠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便宜货多换就行

我曾经陆续买过几十节便宜货,后来自放电太大全扔了。后悔不如直接买几节大品牌、好质量的,虽然贵些,但是能长期使用。

网友:
bpi的电池,四节9.9,700mah容量还好,不虚标,只多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便宜货多换就行

太垃圾的货,不是在充电,就是在充电的路上。
飞狮低自放7号,充满35毫欧,放一年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内阻大会导致电池的自放电也变大?

你,欧姆定律学的好,电阻大,电流小,自放电就慢了;吆西,让楼下大神说清楚吧,这要符合能量守恒定律才行。

网友E:
电池的基本等效电路如下,内阻是越小越好,越小输出功率越大,效率越高。自放电电阻是越大越好,越大,存放的时间越长。厂家都是努力减小内阻,增大自放电电阻。在这两个参数上可以看得出厂家的实力。一般内阻越小的电池,自放电电阻越大,这两个参数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它是由厂家的技术实力决定的。一般内阻小的电池,就算是好电池。

我在网上买的这种电池很不错,虽然容易比宣传的少200mAh,但是质量是真好,内阻小,放一年电压基本不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欧姆定律学的好,电阻大,电流小,自放电就慢了;吆西,让楼下大神说清楚吧,这要符合能量守恒定律才 ...

自放电是静置情况下电量流失?和电池内阻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的基本等效电路如下,内阻是越小越好,越小输出功率越大,效率越高。自放电电阻是越大越好,越大,存放 ...

如何增加自放电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增加自放电电阻?

这是厂家通过技术实现的参数,在使用过程中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存储温度低可能会稍稍好一点。

网友:
如果经常放到充电电池没电才会用的话,建议用一次性的碳性或碱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