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 11几乎百毒不侵

楼主(2025-05-24):
“Windows 11几乎百毒不侵”这个说法主要是指

TPM 2.0和安全启动(Secure Boot):Windows 11要求启用TPM 2.0(受信任的平台模块)和安全启动。这些技术可以有效地阻止恶意软件在启动时加载,确保操作系统的完整性。

硬件要求的提高:Windows 11的硬件要求较高,如要求支持64位处理器、4GB以上的内存和64GB的存储,这使得大部分老旧的计算机不能轻易安装,间接避免了某些不兼容和潜在的安全隐患。

虚拟化技术(VBS):Windows 11加强了虚拟化技术,尤其是启用了虚拟化基础安全(VBS)和内存保护(HVCI),这些功能可以让恶意软件在硬件层面受到限制,提高了系统对病毒和恶意程序的防御能力。
更新机制的优化:Windows 11的更新机制更加严格和自动化,微软通过定期的更新和补丁修复了很多已知的安全漏洞,减少了安全风险。

增强的Windows Defender:Windows 11默认启用了Windows Defender,它已经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反病毒和防恶意软件工具,能够实时保护用户免受网络攻击和病毒侵害。

网友:
我怕升级win11后系统会把我的老软件和游戏当病毒给干掉

网友:
没用过WIN11 听说游戏兼容性不是太好 所以没装11

网友A:
从win10开始就第一时间把系统自带的病毒保护功能关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win10开始就第一时间把系统自带的病毒保护功能关闭!

为什么要关闭,这比安装360或其它的好点吧。

网友:
对硬件要求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关闭,这比安装360或其它的好点吧。

会把正常使用的exe执行文件当成病毒清除了,比如HEU_KMS_Activator激活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关闭,这比安装360或其它的好点吧。

我支持你的观点

我现在用系统有清规戒律,不用360尽可能用原生
比如:安装了无效的驱动,或者无用的程序
就立即执行系统还原,避免引入不确定性

网友:
可能是老病毒还没有适应新版本

网友C:
你没有遇到 极品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遇到 极品用户

有点意思,请问极品到什么程度?

网友D:
我还是要安装360和火绒,把win自带的防病毒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要安装360和火绒,把win自带的防病毒关闭。

还是要安装360和火绒,他俩不打架吗?

网友:
貌似很美好,一直在用win7。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意思,请问极品到什么程度?

安全软件5、收费解压3、收费看图2、收费看PDF2、收费看CAD3,1T固态(C500G)C盘红,剩余400M,D盘使用12G。打印机N台,打印了都不知道在哪里,随时弹窗,各说各的警告提示。还是ZWW,不知道怎么安装上的,因为这个网有后台检测,理论上有很多限制

网友:
厉害的是,这台电脑没有被ZWW后台封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软件5、收费解压3、收费看图2、收费看PDF2、收费看CAD3,1T固态(C500G)C盘红,剩余400M,D盘使用12 ...

是非常奇葩,还用这么多收费软件?尤其,不知道ZWW是什么神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要安装360和火绒,他俩不打架吗?

还好,不打架。
有时候360先弹处警告,火绒没动。
有时候反过来,很少一起弹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非常奇葩,还用这么多收费软件?尤其,不知道ZWW是什么神仙?

政务网拼音首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政务网拼音首字母

按理说这种专网应该是没有病毒的,物理隔离了,不需要这么多防病毒软件
咱们普通人,在互联网很多人裸奔多年,也安全
我都感觉,政府内部网络是应该配发一种专用电脑
软件小众也不怕,培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