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618第二单,看看现在三毛钱的灯板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5-05-24):
原价应该是两元多吧,红包后三毛,家里很多灯板,没事买个看看具体是啥样的。

商品介绍没有灯板尺寸,但铝基板是标明了的。

今天到手,灯板不大,6*6,和一般的筒灯直径差不多,铝基板厚度0.7左右,这种价格这种配置几乎可以预见。如果客厅用,至少得用四个。

均光板由两个卡子固定,挺巧妙,和磁铁一体,电路是熟悉的非隔离高压设计,检流电阻8.2欧姆。
两路并联,一路12个灯珠,经过可调测试,灯珠大概是19v的,所以灯串的供电电压在228v左右,电容省略是常规操作。
上电测试功率10w,和标称12w差异不大,通电十多秒断电后手摸灯板发热严重。

这灯板如果不加散热或者紧贴改造灯的铁底板加强散热,需要降功率使用,估计降到2-3w合适。

综上所属,这个灯板降低功率后适合小卫生间和小阳台,如果加强散热,不降功率,两个灯板对付一个小房间没问题。

网友:
电容省了频闪得厉害吧,真要用自己搞电容补上

网友:
连颗电容都没有...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网友:
功率竟然没有对半?

网友:
够良心的啦

网友A:
为什么现在我遇不到这种几毛钱的毛?

网友:
如果不是商家指定红包。
通用红包应以现金看待。

网友:
我下了几十单自己都数不过来了,当然大多数是撸些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现在我遇不到这种几毛钱的毛?

签到里没有吗?

网友:
焊点太差了

网友:
电容都没有

网友:
这么省了吗?220V直腿上吗?

网友:
现在的灯板都是白菜价。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还能用。

网友:
不错这么便宜啊

网友:
灯板都是白菜价。

网友:
连个电容都没有

网友:
我用红包买450v(我们这电压高所以自己不用400v的)10μ电解补上

网友:
看这个灯板,用4、5天后出现频闪的机会很大